不行了,,这个傻逼又要问一个傻逼问题了,,

楼主(2012-10-27):
桨平衡器有什么用???怎么用??

网友A:
用于平衡两片桨叶的重量的。如果一边桨叶重一边轻的话,会引起机身震动并加剧电机磨损。
说了作用,相信你拿到手就知道该怎么用了~~~~天平的原理,通过打磨较重一侧的桨叶,尽量使两边的桨叶保持等重。
桨平衡器要注意买的时候别买了直升机用的桨平衡器~~~我这个SB就是一开始买了直升机的桨平衡器,结果几十块的东西又懒得退,又再买了一个固定翼用的桨平衡器~~~~

网友B:
是隆美尔吗

网友C:
LS真是好人啊

网友D:
自制足矣,正好有物理天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