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教我设置下天7的混控玩坦克的~

楼主(2012-10-27):
谁能教我设置下天7的混控玩坦克的~ 就是右手油门 能前进后退左右旋转的 我的坦克是左右各一个电调 一个电机 混控不会搞了  谁知道的教教我了~

网友:
好像要装一个坦克多功能控制器,靠它来控制,说的不一定对,请指正。

楼主:
我说的是混控 跟你说这个没关系的 你这个都是属于玩具级的 没用。

网友A:
用v尾混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v尾混控即可

能教下详细操作么 真心求教

网友A:
右手油门,通道3的话,2个电调分钟接在2,4两个通道,然后照说明书指导开启v尾混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手油门,通道3的话,2个电调分钟接在2,4两个通道,然后照说明书指导开启v尾混控。

天七真心强大啊,天l6A能不

网友:
最便宜的天6a都可以

网友:
用V型混控就可以,操作和HL的原来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