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ASW15 加装动力 求救- -

楼主(2012-10-27):
老苦家买的ASW15无动力滑翔,因为我这里少有山坡,所以选择了加装动力。
怕机头重选择了2212电机,用1500毫安电池,给油飞行时姿态还不错,一旦
收油后,在不打任何舵面的情况下飞机呈驼峰状飞行,必须压着升降飞机才能
保持水平飞行,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降落很蛋疼。。。。求助高人该如何解决
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你这个是飞机头轻了!请在控上设置一下微调或者在机头加点配重!

网友A:
楼主电机是选对了,但电池配大了,不知楼主把电池放那个位置了,机的重心在塑料对插处。
我的asw15是配2212kv1250电机、原配9寸折叠桨、20a好银电调、850mah电池,在舵机上面搞个小木架,然后把舱盖挖薄,把电池放在小木架上面,这样重心刚刚好。
或者用500mah电池,电池放机舱里面也可以,一般飞平地用850电池,飞山坡我就换500电池。

网友:
我的15也是从老苦那里买的,配的银燕2210,20A电调,3S1500电池,重心正好!
PS老苦家卖这飞机不卖电机,鄙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机是选对了,但电池配大了,不知楼主把电池放那个位置了,机的重心在塑料对插处。
我的asw15是配221 ...

谢谢你~现在我改用2216KV880,用的1160桨,电池换成850毫安的,比之前好多了,经过调校已经能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