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94186有刷版失控了

楼主(2012-10-27):
HSP94186有刷版 ,使用GT3B控,车子电池满电,失控不是一直的,是根神经一样,22点来钟左右,控一直开着,只要车上开关一打开,舵就会抖,有时电调还滴滴报警,舵在抖得时候,可以控制舵,但是不能控制前后跑,舵抖后不久失控了,车子满速往前跑,这时能刹车,这种状况断断续续持续到了23点左右,又正常了,直到现在一直正常,真是郁闷死,请问一下各位大佬,这是接收机受干扰了还是哪里出了问题?
==================================
开始以为是小田宫口接触不良,后来全部改换T口,失控仍然会出现,目前,失控主要发生在晚上7:00以后,没有什么规律,早上由于要上班,只是短暂的试玩过几次,没有出现过失控,这个现象真是奇怪,怎么会失控?干扰?但是为什么控打开时失控,关闭时不失控,真是搞不清楚。

网友A:
GT3B是2.4G的,应该跟天线木有问题,会不会是接收的毛病呢

网友B:
我的GT2控同样情况啊,车子老是发神经疯跑

网友:
重新对下频试试

网友C:
一样的车,我是GT2,从未出现失控。你的情况应该是干扰。下回再发现时,重新对一下频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目前我感觉很可能是电调的田宫口太松了,造成和电池接触不良引起的,车子开关刚打开时电流是非常大的,我的电源设置为5A输出,车子开关打开时,我仍然观测到了输出电压降低,可见开车瞬间电流很大,我用电源已经模拟到了电调报警声(不是每次都出现),过程如下:
1、设置电压输出最大7.4V,电流输出最大0.9A。
2、打开车子开关,电调立即闪灯报警,再看电源会发现输出电压忽高忽低,电流忽大忽小,时而舵会抖,四个轮子会转。
目前无我估计车子发疯是因为电池和电调连接不紧密造成的,车子开关刚打开瞬间电流很大,由于接触不好,电调得到的电池电压立即降低,然后死循环,电调报警,车子疯了。最后,这个电车我觉得好像失控方面比油车要好,我把电源设置输出为5V,输出电流足够大,5V其实很低了,车子开关打开,一切正常,车子会安静下来,但是如果要车子跑的话,要么很慢(电压不够),要么根本没反应。
最后,希望我的车子是因为电池供电接触不良造成,否则真要返厂修了,我最担心是控出了问题,时间长了又是200门。希望不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的车,我是GT2,从未出现失控。你的情况应该是干扰。下回再发现时,重新对一下频

目前能判断和干扰无关,因为车子发疯是一定发生在控打开的时候,只要控不开,车子非常安静,这点不像传说中的那种控不开车子会乱来,我觉得没有控的车子乱来的是油车,电车应该不会,至少我的车在控不打开时,车子从不乱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GT2控同样情况啊,车子老是发神经疯跑

建议你也检查一下电池是不是很容易插进电调的那个小田宫口,按道理要费点力(注意把那个钩子压起来,否则费力是那个钩子引起的),如果能很轻松插进,那就是接触不良,车子如果刚开开关没疯,在跑的过程中,尤其是撞了,如果撞了,一定会疯,我的就是从撞了以后发疯开始引起注意的。接触不良到一定地步,电调的正常供电电压和它输出给电机的电流出现不匹配时,车一定会疯。

楼主:
开始以为是小田宫口接触不良,后来全部改换T口,失控仍然会出现,目前,失控主要发生在晚上7:00以后,没有什么规律,早上由于要上班,只是短暂的试玩过几次,没有出现过失控,这个现象真是奇怪,怎么会失控?干扰?但是为什么控打开时失控,关闭时不失控,真是搞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GT3B是2.4G的,应该跟天线木有问题,会不会是接收的毛病呢

根卖家详细描述了故障,卖家要我把控和接收机都寄过去检查,并说这个很可能接收机问题。其实我最担心控有问题,否则接收机我自己买过一个算了,寄来寄去的烦死了。另外,车子失控肯定和控、接收机、电调这三个有关,卖家说这个和电调几乎没关系,电调不会乱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