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KTRUM DX7S 遥控器电池

楼主(2012-10-28):
SPEKTRUM DX7S
遥控器
电池
标配是 4.8V 2000mAh 的镍氢电池。
镍氢电池 不爽的地方是充电时间长;4.8V 又不方便改锂电,大家是如何应对的呀?
(有人说DX7S是DX8的精简版,但DX8 标配是 7.4V 4000mAh 2S 锂电池——这个就爽多了。)

网友A:
用好充电器来冲呗

网友B:
1S看看能否用

网友C:
DX8是可以用2S锂电池的!!!!

网友D:
dx7s貌似也是能用2S锂电的。。看下SYSTEM SETUP里的电池设置 如果有LIPO 7.4截止电压的话就是可以的
就是电池有点小贵。。。但使用时间明显延长。。

网友E:
电池到现在不很清楚

网友F:
DX7S可以用2S锂电。system settings那个菜单翻到第二页有个电池种类甄别(battery type),默认是NIMH,如果插入2S锂电可以选择LIPO。说明一下在插入NIMH电的时候是不能选LIPO的,必须插入2S锂电才能选LIPO。控可能带有电压识别。

网友F:
说明书第8页G项里有说明,设置镍氢和锂电的报警电压。

网友G:
問 Dx7s能放入Dx8的2s电池吗?
問 Dx7s有否背光燈?
谢解答!

网友H: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3
看45L的自制锂电,成本不超过60块

网友F:
DX7s肯定能放入2S专用锂电的,网上有一种,尺寸70*50*20,4000MA,放进去没问题。DX7S电池盒尺寸为76*59*24左右。原配的镍氢电有下面有一块凹型泡沫垫,用锂电把那个拿掉就行了。DX7S貌似没有背光,毕竟是DX8的阉割版。

网友I:
也还好吧,充一次12个小时,可以管好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