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新人请教-遥控器和模拟器的组合

楼主(2012-10-28):
最近想入魔了,打算先玩一段时间的
模拟器
再组450机,但是有个事情比较难选择,麻烦前辈,高手们给点意见,谢谢了
遥控器
和模拟器的选择:天7+凤凰模拟器 还是 T8GF+凤凰模拟器, 一直选择不了,呵呵。

网友A:
模拟器选凤凰就行了,控随你便了,这个根据预算来啊。

网友A:
如果兴趣还可以的话还是建议买个好点的控,一步到位了,折腾来折腾去更费钱。

网友B:
果断入T8FG 啊 。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D:
我觉得啊,你以后用什么控飞就用什么模拟器,开关位置都在那,省着按错了

网友E:
买个好点的控,一步到位了...
這是店裏商家的銷售的常用語

网友F:
一样的控,一样的手感

网友G:
T8GF+帶手柄USB模擬器!

网友H:
t8fg配realflight6
。。。。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考虑一下就要出手了

网友I:
事实买个好显示器更重要,上高清投影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