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玉兔的四轴的四个电调可以混用吗

楼主(2012-10-28):
这个问题纠结很久了

网友A:
尽量不用,什么飞控都一样

网友:
没看明白,应该可以对调使用

网友: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不清楚

网友:
四个电调可以换位置吗

网友A:
可以,只要接口没错什么都可以

网友B:
我桨都混用了,前面2个10寸,后面2个11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桨都混用了,前面2个10寸,后面2个11寸

这个是真牛 前后两个电机负载都变了

网友:
电调混用真没有试过,手头没其他合适的电调了,有机会试试看,呵呵
理论上只要不是相差太大的应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