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的一些小问题

楼主(2012-10-28):
最近我使用KBAR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全套高压
舵机
,JR 8925HV和FUTABA 256HV。
初次通电正常,然后来回抽一下螺距,过一会儿会出现十字盘像喝多了的状况,不停地晃,断电之后再通电,就怎么都过不了自检了,十字盘不断地上下抽动。
但是如果断电,放一会儿,再通电就能通过了。
接收机是6203SB,用过CC BEC PRO,也试过2S直供。都不行。
我朋友用在450上测试,却没有什么问题。
会不会是供电不足引起的?
是不是需要给KBAR直接再供一路电?

网友A:
没用过KB的帮顶

网友B:
Kbar 没有用过,路过

网友C:
这个东西还是用个有保证的吧

网友D:
不要因小失大啊 不靠谱的东西还敢往大鸡上装啊。。。

网友E:
还是买靠谱的东西放心

网友F:
450装个玩玩可以,大鸡还是不要上了吧,炸一下够买几个VBAR了。

楼主:
那倒也是咯,谢谢各位兄弟咯。

网友G:
KBAR 本身现在就是很不成熟的东西,我朋友手中的有一些的确存在问题。
山寨的东西不 稳定也属于正常。
这个就和山寨机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H:
就是供电,不稳定,换原厂VBAR 一样, VBAR 对电调很挑剔。

网友I:
楼主胆子真大,饭总说得很对哈,山寨的东西,在小机上用一下就行了。

楼主:
我的电调是YGE160A,不带BEC,BEC是自己用凤凰的BEC PRO,两个头都插在6203上,6203就一根SBUS连接到KBAR上。

网友J:
妖,这边X5上K8一样爽啊。

网友K:
450收K8
字数太少,废话补足

网友L:
大机机你敢用KBAR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