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好小子1000的问题(已修正问题错字)

楼主(2012-10-28):
新手入了台好小子,遇到下面的问题
1:升降的舵角安装得偏后了。。。舵机连接的钢丝线不够长怎么办??可用延长线解决吗??
2:副翼折叠位置裂了。。。请问可用什么方法修补??
3:接受位置的摆放该如何摆放,插上通道后机身位置不够,硬塞进去,机身大肚子了。。。

网友:
1.没看懂啥意思
2.可以在机翼正门粘一条宽的透明胶带。
3.鼓点没事,实在不行用双面胶直接粘机身外侧就可以了。

网友:
慢慢动手
自己搞定

网友:
1:升降的舵角安装得偏后了。。。拉力线不够长怎么办??可用延长线解决吗??
表示看不懂意思。2:副翼折叠位置裂了。。。请问可用什么方法修补??
可以用纤维胶带或透明胶带把两个翼面粘上,不过粘的时候要把副翼先折过去再粘,不然的话会影响副翼的活动。3:接受位置的摆放该如何百花,插上通道后机身位置不够,硬塞进去,机身大肚子了。。。
表示也没看懂意思,鸭梨很大

网友:
楼主的螺丝刀和我一样

网友:
这种没有胶链的做法的确是让副翼容易裂开.试试用纤维带贴好吧

网友:
只看懂了第二个问题,用纤维胶

网友:
第一个问题我懂了,是升降舵钢丝不够长吧?可以换一个更长的啊,还可以加一段钢丝用细铜丝把两段钢丝缠紧上一点锡就行了。副翼裂开最好用个合页,用泡沫胶粘在平的那面。接收机放在外面机翼下面就可以了,勇魔术贴方便又安全。

网友:
副翼用纤维胶带贴上然后用熨斗熨烫不然粘不住

网友:
五金店买点钢丝换上就成了呗  延长啥啊?

网友:
建议仔细看说明书,好小子装好后的总长度应该是750mm,你这个明显长了. 舵角位置影响不大, 需要用7mm左右 钻头把尾翼座的孔打深一些,炭杆再插进去钢丝就够长了.

网友(2014-05-04):
这些问题都遇到过呢。几年过去了,还是遇到这些问题,自己动手,皆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