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S 在平衡模式下飞行出现漂移

楼主(2012-10-28):
APS   在平衡模式下飞行出现漂移,,,风越大,,,漂移也就越大,,,是这样吗,,,?

网友:
感度不行吗?

网友A:
提高APS控制盒上的感度

楼主:
悬停状态下定位还不错,,,,基本没有什么漂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APS控制盒上的感度

调啦,平衡模式飞的时候飘的还是挺厉害的

网友B:
请问 APS 模式是不是姿态模式  GPS 模式是不是定位模式呢???

网友:
感度低風速大可能會讓機體飄移,這從調定位感度可完全改善
APS設計定位精確度感度可調的目的
對部份使用於空拍攝影遇風大時,一般不喜歡使用高感度鎖定,因為高感度的精準定位容易讓機體有過度抗風修正的晃動而影響攝影品質,高品質商業攝影多數採中低感度微量飄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 APS 模式是不是姿态模式  GPS 模式是不是定位模式呢???

APS 模式是定位與姿态模式  GPS 模式是自動飛行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啦,平衡模式飞的时候飘的还是挺厉害的

風大飄移調高定位感度可改善

网友B:
谢谢楼上的解答啊!一句话 受益匪浅啊,但有个问题,关于失控返航,比如说 我已经设置了HOME 点, 在APS 模式中,我关闭了遥控器,那么JJ 还会自动回到HOME 点位置吗? 看了APS 设定视频影片,上面写的是要开GPS开关,jj 才回来,疑惑的是失控了(关控了)开GPS ,信号也到达不到JJ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上的解答啊!一句话 受益匪浅啊,但有个问题,关于失控返航,比如说 我已经设置了HOME 点, 在APS 模 ...

大大您好~
      APS只有在兩種情況下會執行GO HOME,第一是當APS開關切到GPS模式(必須有設定HOME點)
第二是當接收機在失去遙控器訊號的情況下,APS GYRO會啓動失控保護,讓直昇機飛回HOME點。(必須有設定HOME點),建議不要在實際飛行時用關控的方式叫直昇機飛回HOME點。

网友B:
噢!谢谢楼上的回答!回答的很详细,清楚!真是好人啊!但既然APS GYRO 在丢失信号的情况下,会让直升机飞回HOME点,但为什么就不能在实际飞行中关控实验一下,看他自己会回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噢!谢谢楼上的回答!回答的很详细,清楚!真是好人啊!但既然APS GYRO 在丢失信号的情况下,会让直升机飞回 ...

大大您好~
     APS GYRO設定好失控保護後,可以在地面上(不接動力電池或拔馬達線情況)關控測試設定有沒有正確!
如果APS失控保護設定正確,在地面關控模擬失控時,APS面板上4個燈號會呈現閃燈。

APS只有在APS模式與GPS模式失控時,會啓動失控保護GO HOME功能。基於安全因素,3GX模式並不支援失控保護GO HOME功能。
假如你在飛行中用關控方式測試失控保護,當重開遙控器電源時,如果APS開關不在APS/GPS模式而是在3GX模式,怕那瞬間操控者
無法及時掌控直昇機,所以這邊建議你不要再飛行中關控測試。

在APS模式飛行時發生斷訊的情況,APS會執行GO HOME指令飛回HOME點,飛回HOME點過程如恢復遙控訊號,
直昇機依然會繼續飛回HOME點,必須把APS開關切到GPS模式才會解除失控保護,此時就可以把開關切到APS模式或
3GX模式接控直昇機。

网友:
再次感谢!楼上回答的很详细,清楚,易懂!

网友:
我还想问一下,  既然可以失控保护,  如果真的  丢失 遥控信号,飞机也回到了 HOME点,  接下来   飞机会干嘛?  直到没有电吗?

网友B:
接下来,飞机就会给 你打电话问你:“嗨!主人,我已经回来了,需要我给你表演自旋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下来,飞机就会给 你打电话问你:“嗨!主人,我已经回来了,需要我给你表演自旋翻吗?”

你真幽默,。    良好的心态是飞行安全的前提,。

楼主:
怎么没有新的跟帖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