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NC雕刻机神经了。

楼主(2012-10-28):
我的雕刻机因为搬了房间,又拆了电控箱。出现了一下问题:

1,主轴和Y轴,在电控箱开启的时候(电脑没有开机),就突然自己动了。而且奇怪的是急停开关,开了就不动,不开反而动了典型神经病。另外Y轴是巨响,震动那样的声响。而且好像位移很小。

2.如果我开了电脑,打开了MAHC3,再开电控箱就可以正常控制。但是发现雕刻机主轴或者步进电机出现电流声。

请问究竟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检查地线路

网友B:
貌似高人说过雕刻机软件、电脑开机、驱动通电有顺序滴:先开电脑》打开MACH3》将MACH3的急停点为红色》驱动通电》输入代码》急停点绿》定位并运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貌似高人说过雕刻机软件、电脑开机、驱动通电有顺序滴:先开电脑》打开MACH3》将MACH3的急停点为红色》驱动 ...

多次实践证明 这个顺序并不存在。
楼主的问题多半是干扰产生的。
检查顺序如下,
1检查接地线路。保证屏蔽有效。
2拆开并口电缆的接口板端。检查是否继续有故障,
3断开接口板与驱动器信号。检查是否有故障。
如上面检查完毕均不能排除,应当可以断定是步进驱动内光耦故障。

网友D:
有个老农,有一天拿着电笔随意一测,发现房子,地板,墙壁,空气中,甚至自身身上都带电,这事严重了,都惊动了**电视台cctv10,拍了上下两集,最后终于调查清楚了,电笔坏了。

楼主的机器出现如此骇人听闻的事情,我估计是接线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老农,有一天拿着电笔随意一测,发现房子,地板,墙壁,空气中,甚至自身身上都带电,这事严重了,都惊 ...

老哥,那个线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地线路

你是指电控箱接地吗?我自己做了底线,用2米的镀锌棒打入地下,加盐水。不过工作室内都共用这个底线,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次实践证明 这个顺序并不存在。
楼主的问题多半是干扰产生的。
检查顺序如下,

1检查接地线路。保证屏蔽有效。
我自己做了地线线,用2米的镀锌棒打入地下,加盐水。不过工作室内都共用这个底线,有问题吗

2拆开并口电缆的接口板端。检查是否继续有故障,
你是指松动问题吗?还是连接问题。我的电脑有两个并口,随便接那个都没问题吗?之前接的那个好像连上就没什么反应。

3断开接口板与驱动器信号。检查是否有故障。
我一个一个的步进线缆断开过,就发现Y轴有问题,另外就是主轴自动转动。开电脑和MACH3再开电控箱发现有电流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1检查接地线路。保证屏蔽有效。
我自己做了地线线,用2米的镀锌棒打入地下,加盐水。不过工作室内都共用 ...

不是因为送了。电线本来就类似于天线。会被干扰的。外界比如电扇电视机都会辐射电磁波干扰。所以你把接口板的串口线断开。查明问题

网友C:
3  信号线不是驱动到步进的那4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3  信号线不是驱动到步进的那4根线。

请问那是那些线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那是那些线啊?

接口板到步进驱动的那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口板到步进驱动的那些线

好的,明天我去看看。谢谢。

网友:
我有个笔记本电源,插上点,整个房间电脑的鼠标和键盘都不听使唤,雕刻机也乱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