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发新机,第一次装机交作业

楼主(2012-10-28):
新人发新机,第一次装机交作业

1 新机完成图,第一次组装JJ,也没有人指导,做的不好见谅

2 机头设备舱

3 考虑到电调散热,装在了机背上,用魔术贴和橡皮筋固定,应该够用了吧?浆也简单的做了下平衡,比直接安装时震动小了些。

4 由于本人没4轮,所以准备骑摩托出去飞,机翼只能做成可拆卸,两机翼间有原配的6x4碳管加强。

5 由于没有用胶水黏死,怕在空中脱落,使用魔术贴加固

6 魔术贴这样固定应该可以了吧

7魔术贴和胶带接头处,先两者粘合,再用胶带横向捆绑,再用4横2斜的订书钉固定,接头基本不会脱落了

8 新人,炸机是难免的,机头预先做了补强,用胶带横向,纵向绕了几圈

9 搜索前人的帖子,有介绍说机翼前缘处要加强,刚好魔术贴也需要加强固定,再用胶带补强了下

设备配置:XXD 2212 KV2200无刷电机
              好盈 天行者 40A无刷电调
              ACE 20C 3S 2200mah电池
             银燕85g舵机x4
             仿APC 6x4浆
             DEVO 10 控+接收

目前JJ已组装完成,舵机方向无误,也已调节到中间点,全机重心大概在机翼碳管的泡沫盖板处,但还未试飞,主要没人带,都靠自己,心虚的很!!!!模拟器也玩的时间很短,只能保证像塞斯纳之类飞的比较慢的JJ起飞,绕圈,8字,降落成功率也只有50%。

机翼和尾翼水平方向稍有倾斜,垂直尾翼也向一侧稍有倾斜,纠正过,但效果不好,没法做到完全垂直水平,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请前辈多多指教看看还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谢谢

网友A:
这款机难飞啊

网友:
还可以,继续努力

网友B:
这个滑翔机 好像不需要 自己做机翼拔插的   你还自己做的 哎   不是有碳杆的吗  直接用螺丝拧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滑翔机 好像不需要 自己做机翼拔插的   你还自己做的 哎   不是有碳杆的吗  直接用螺丝拧紧

原设计是用碳管连接后,机翼和机体粘合死的,我只要是要外带方便,只能做成可拆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难飞啊

不会吧,不是都说这个JJ翼展大,飞的慢吗,我才买的

网友:
后推机型,很好飞,调节好重心,起飞前仔细检查各个舵面,建议升降舵EXP 设置60%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设计是用碳管连接后,机翼和机体粘合死的,我只要是要外带方便,只能做成可拆卸的.

看来你 没搞懂啊  我们这的魔友基本人手一架 很好飞  原装设计机翼拔插的   你愣是没发现

网友:
降落成功率50%不低啦  我刚开始的时候,根本不会降落,照样飞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设计是用碳管连接后,机翼和机体粘合死的,我只要是要外带方便,只能做成可拆卸的.

机翼的对插连接方式,  两边机翼都有用螺丝锁紧碳管     锁紧后非常稳固  不需要自己额外加固  呵呵  看来新手啊你

网友:
好好飞机  你愣是给打了这么多胶带 这飞机 很耐玩的

网友:
电调放外面感觉多余了,其实里面散热也不错的,至少炸鸡的时候有个缓冲。

网友:
机翼和尾翼水平方向稍有倾斜,垂直尾翼也向一侧稍有倾斜,纠正过,但效果不好,没法做到完全垂直水平,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上天后微调    首飞最好找有草的地方水平使劲抛  大油门  拉升降

网友:
50%?十次以 后还能飞吗

网友C:
首先,这款飞机很好飞,只是起飞时尽量大油门,降落时需要较长的滑行降落空间。
其次,楼主过于小心了,魔术贴没有必要,我飞了很多次有一次因为视差的问题机翼装在路灯杆上依然如故,捡起来照样飞;
副翼与机翼之间最好用纤维胶带加强一下,这样在暴力飞行的时候比较安全;
电调的位置大概在重心位置,这样的话机头会偏轻,飞的时候可能会翘头!
祝你爽飞!

楼主:
我知道原设计就是靠2头螺丝卡死碳管的,但看到有人机翼空中解体,所以担心不用胶粘死的情况下会脱落,才加的魔术贴。
甚至我还考虑多加一根碳片加强机翼

网友:
我这里用推力超过1.2的动力飞这个的伙计,起飞就垂直爬升、高速小角度转向、模拟扑翼、降落手接机翼,都没有问题,你太小心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这款飞机很好飞,只是起飞时尽量大油门,降落时需要较长的滑行降落空间。
其次,楼主过于小心了,魔 ...

谢谢,重心现在勉强在机翼前缘1/3处,可能会加点配重

网友:
重心应该在碳杆的位置

楼主:
没人指导,我基本把论坛所有关于冲浪者的帖子都看过了,然后把可能用到的办法都用了,呵呵呵,好像是有点过了

网友C:
我们这个小群体里至少有8架这款飞机,我手里除了在飞的以外还有一套没有安装的。如果想飞暴力的话,建议用碳片加强一下机翼,这样飞起来更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