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电机外转子上的小黑色内六角是多大的

楼主(2012-10-28):
今天下午折腾一个下午没找到合适大小的内六角螺丝,
各位有没有知道这个螺丝型号的,或者可以PM个合适的TB链接,在线等。

楼主:
这JJ已经调了一个月了,便宜果断没好货啊!

网友A:
用450的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50的就可以啊

表示没用过4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表示没用过450

450上面大把这种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上面大把这种螺丝

用450专用的内六角螺丝刀就行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450专用的内六角螺丝刀就行了么

1.5的内六角螺丝刀

网友:
不懂,帮忙顶

网友:
XXD2212原装貌是0.9MM的内六角螺丝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