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改造--主控板改成AR7200bx--考完试了接着改

楼主(2012-10-28):
终于考完试了, 可以继续改造mcpx了, hp08和hp03t也都到货了, 但是看朋友装上了hp06以后及其暴力摔机成本直线增加飞行时间直线降低, 考虑到hp08要比hp06更暴利所以最终还是考虑不装了。 单把hp03t装到尾巴上发现力量太大这个无刷只能配合大扭力得主电机, 所以最终方案还是回到了mcpx得原厂尾电机上。 用mega8做了个信号转换器把舵机信号转换成驱动直流电机得信号, 装机测试。 测试结果见视频, 由于没人给我拍所以只能自己在家里录了一段, 在没有风的情况下锁尾锁得很好, 我视频里快速给油和收油尾巴都锁得很好, 但是今天在外面大风测试时尾巴就经常飞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的电机坏了, 视频是换了新电机后的效果。 总体效果没有期望中的好, 十字盘比以前灵了好多当然这应该算优点, 尾巴感觉还没有原来锁得好, 当然也可能跟我没调试好有关, ar7200bx能调整得地方太多了, 尤其在这么小的飞机上调感觉很费劲。 调机太累了, 这小鸡本来就应该轻松的飞, 用了这个接收机虽然证明了可行性但是感觉真的很麻烦, 有点后悔当初还不如直接买个主办按上得了。

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c5NTM3NDE2.html

另外我还帮朋友把nano cp 得板子按在了mcpx上,感觉理论上可行所以就试验一下, 目前看情况还可以, 尾巴没有问题, 十字盘升降有时会有轻微的前后摆动还没找到原因, 感觉可能是位置没有放好, 毕竟nano cp 板子得感度都是事先设定好不能改变得。

hp03t 很NB得电机, 可惜就是太暴力了

mega8做的转换器贴在接收机背面

为了怕接收机进土所以用热收缩管包了一下

飞行全重51.9g 只比原厂重了5g哦, 不过我是无刷主电机所以增加得重量可以无视

朋友飞机买了个ncp得板子装上了

看上去还不错

我得ar7200bx mcp 和他的nano mcp :)

改得飞机啥都不剩了, 除了舵机和桨是原厂得

------------------------以前的内容---------------------
mcp主板坏了, 索性直接把AR7200bx 装进去试试, 正在试验中。。。

舵机修好了, 购入hp08 和 hp03t 等待到货测试

视频: v.youku.com/v_show/id_XNDY3OTUxMzY4.html

新的接收机

拆开后图片

拆掉插针减轻重量

自制固定座

焊好舵机连线

组装完毕

通电测试成功

网友:
真奢侈~~~装什么不好,哈哈

网友:
浪费啊你!!

网友:
豪华版的~~~~~
字数

网友:
好多米,只换接收?mcpx的三轴是独立的?

网友:
什么是折腾,请看楼主

网友A:
对啊!这个能行么?三轴怎么办?主无刷从哪接怎么接,尾无刷又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这个能行么?三轴怎么办?主无刷从哪接怎么接,尾无刷又怎么接?

ar7200bx 是带三轴陀螺得接收机, 就是给无副翼用的。 主无涮直接用普通电调就可以了, 尾电机不是无刷,要把舵机得信号变成电压得,

网友:
卧槽!这个接收机可比机机贵多了

网友:
LZ又能折腾,又能烧钱!

网友:
如此改装,只能膜拜了~~~

网友A:
这个接收可以在3.7V电压环境下工作?

网友:
这改装,无敌了,奔奔用上了奔驰的心

网友:
额,不如换个新的主板了。太多米了吧。

网友:
钱多不是这样浪费的。。一个主板才多少钱。被拆的这样三轴可以买一台 mcpx了

网友:
好手艺,好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收可以在3.7V电压环境下工作?

最低工作电压3.5v, 也就是说, 要么用大电量的电池, 要么单独用接收电, 要么用2s然后再降压给舵机用

网友B:
MCPX 的主板容易修理,你能焊 MCPX 的 servo 就可以修理的。
那个 FET 很便宜的。主板二手没有开包的也才 $50 左右。90
太贵了。

网友C:
挺好,字數你妹

网友:
无敌了,好想法

网友D:
MCPX 主板木有90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PX 主板木有90刀把?

我着店里卖89刀, 谁让住在村儿里呢, 没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PX 的主板容易修理,你能焊 MCPX 的 servo 就可以修理的。
那个 FET 很便宜的。主板二手没有开包的也才  ...

FET我已经买了, 但我不确定是这个坏了, 通电以后led是两下两下或者三下三下得闪, 升降副翼都有, 油门没有, 而且副翼及其迟缓, 这种情况是管子坏了吗?(我觉得可能是别的, 要是管子坏了led不应该闪啊)

网友:
多说无用LZ上飞行视频瞧瞧

网友:
这不是扯蛋吗?

网友:
会不会大材小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FET我已经买了, 但我不确定是这个坏了, 通电以后led是两下两下或者三下三下得闪, 升降副翼都有, 油门 ...

这个是不是你 bind 的时候没有用右 rudder.
MCPX 在模拟 DX4e 模式发现你用 DX6/7/8 就会
这么闪。而且检查你的 Low voltage cut off
和 over current protection 电路有没有断。
LVC 会闪,而且不给马达电。

如果你的 MCPX 没有检测到 TX throttle 下降
到 0, 也会不给马达电,但是那个情况不应该
闪。

Gyro 坏了也会慢慢闪,但是那个你会根本 bind
不上去。听起来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你 bind 的时候没有用右 rudder.
MCPX 在模拟 DX4e 模式发现你用 DX6/7/8 就会
这么闪。而且 ...

是bind上以后闪得, 不打右rudder是绑不上的, 所以肯定得打右rudder

MCPX 在模拟 DX4e 模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bind上以后闪得, 不打右rudder是绑不上的, 所以肯定得打右rudder

bind 的时候打左 rudder 就是在模拟 TX (DX4e) 模式。
DX4e 只有发送 4 通道, pitch 是在 MCPX 上面根据 throttle
摇杆的位置自己合成出来的。这个就是模拟和数字的 TX 的
区别。

如果是 bind 上去以后闪,看看是不是 LVC 触发了。
量板子上的电压多少。

网友:
越折越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nd 的时候打左 rudder 就是在模拟 TX (DX4e) 模式。
DX4e 只有发送 4 通道, pitch 是在 MCPX 上面根据 ...

板子电压正常

网友:
哇 真牛学习了顶一下

网友:
我想说 原配的AS3X也很牛B

楼主:
考完试继续改

网友E:
绝对的折腾,而且LZ的米不是一般的多

网友F:
这也太有米了吧

网友G:
继续关注哈,楼主满足我们好奇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