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650 v8 安装问题

楼主(2012-10-28):
今天在看X650 V8的说明书时发现安装说明书和调参软件上的安装设置不一致.
V 8的8个动力电机旋转方向是互相对应的。我在调参软件上试着自定义看到的
8个电机的旋转方向设置和安装说明书上的正好相反。

网友A:
这个问题也困扰过我,编辑说明书的人也太粗心啦。
以下面黑白图的为准。

网友B:
没用过,但觉得应该按软件里的设置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也困扰过我,编辑说明书的人也太粗心啦。
以下面黑白图的为准。

我也是以黑白说明书接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但觉得应该按软件里的设置为准。

我是先看到说明书,后接触到软件,所以先按照说明书设置电极方向了,如果先看到软件肯定会那样接。
呵呵!先入为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以黑白说明书接的线。

因为这个问题问过xa的qq技术支持。
现在也是这么飞的,总是这个错误太低级了。

网友:
以纸质说明书为准。上面4个电机跟X650V-4一样的。

楼主:
我第一次看到有关四轴飞行器的介绍,飞行视频和航拍视频就是XAircraft,
因该是X450,然后被X650V8所吸引,接着就......
可是现在这种感觉在一点点消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