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关于电调,到底能不能调?

楼主(2012-10-28):
看了这段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M2MTU2Mzcy.html
不知道我的XA原装的电调能不能也像这样校准一下?
因为我的V8中的M4电机转速过快,在怠速情况下明显听到它在玩命转。
导致一推油门,不是向前栽头就是往左侧倾斜。
那是相当苦闷呀!
神哪!买来一个月了,还没有平安起飞过一次。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买个调节卡就是了

网友A:
电调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是哪个

XA原装电调。

网友B:
XA电调不需要校准的。这种情况应该是其它原因引起的,建议做一下交叉测试,将该电调的信号线接到飞控的其它电机输出口上试试,看问题是跟着电调走还是其它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XA电调不需要校准的。这种情况应该是其它原因引起的,建议做一下交叉测试,将该电调的信号线接到飞控的其它 ...

好主意,马上就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