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老鹰翼无法起飞

楼主(2012-10-28):
FPV老鹰翼无法起飞,新装飞宇31AP套装,2快2200MAH30C的花牌电池,蓝宇2216KV1250,8060浆,手动、平衡全油门都不能起飞,每次抛出后都往右下方向坠落。求教

网友:
没有调好吧

网友:
是不是浆装反了?飞不起来也一般是左旋啊。

网友:
这飞机翼展150   2200电池两块应该是3S光电池就重400G      呵呵     上视频看看         估计是飞机没调好

网友:
上视频吧!!

楼主:
没有视频哦,抛出后感觉控制不起作用,直接右偏坠落,不管是手动还是打平衡,结果都一样,JJ的配置是按标准的的,本人没做改动。

网友:
板凳说得对,重量问题
减块电池试试

网友:
浆反了吧?

楼主:
如果要减电池那重心将很偏后,加装起落架来辅助起飞不知是否可行?或者改用4S电池,能否增大飞行动力?望大家给个主意。

网友:
感觉是重量问题吧,两块电池有点重吧
2216电机1250KV的,最大推力1.5公斤吧,而且,你螺旋桨太小了,8寸桨太小,都是9或10寸的
你那个配置连一公斤拉力都没有怎么飞??

网友:
看看舵面有没有反的,桨有没有反,重心看看对不对

网友:
周哥 用八寸三叶桨试试

网友:
抛的手法不对吧,没使出吃奶的力气

网友:
找个悬崖试试

网友:
  副翼不平衡造成右偏  飞不起来  可能是头重了  确保推力足够的话 把尾翼手动调节一下 让尾翼上翘角大一些

楼主:
今天下午负重试飞成功(老鹰翼加所有配件共1200G),解决的方法:安装起落架变手抛起飞为滑翔起飞、改3S电池为4S电池,,起飞一次成功,上天后不觉得动力不足(匀速巡航,没做什么暴力动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负重试飞成功(老鹰翼加所有配件共1200G),解决的方法:安装起落架变手抛起飞为滑翔起飞、改3S电池为 ...

还是起落架靠谱吧···也就起飞落地容易出问题····

楼主:
在有起落架的情况下再次试飞成功,重量1300G,2块3S电池并联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