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720

楼主(2012-10-28):
我 的 720
充电器
只能10A往里 充电 就是 调15A 也是到 10A 就拉倒 电源是 1500W的 50A的 没问题 和朋友的电源一起测试过 。 就是 720 的 病, 但不 知道 是调的没调好啊。还 是咋的 给 指点!!!

楼主:
xiexie 谢谢 的的地对地dao dan

网友A:
1500w多少伏?如果是12V当然不成,仔细看说明书上要求多大电压的时候才能满功率输出
720i还是720i duo3?

楼主:
25V的 电源 电源没问题
谢谢了 朋友

网友B:
充电器有个电源管理看下是不是设到25v了

楼主:
不知道 是哪项啊 ???在哪向里调 呢 ?

网友B:
user里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