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OS720 充电器 问题

楼主(2012-10-28):
我的
充电器
有时候充电过程中 会提示,说我
电池
未正常连接,然后停止充电,我查看
每片电压时 有的电压很不稳定 跳来挑去,有的很稳定没有变化,我跟卖家联系 他说我电池不行,充电时电池不稳定。让我换好电池试试?请问同仁有没有遇到过我这种情况?

网友A:
电池接口有问题?

网友B:
连平衡板的线是否正常

网友C:
检查连接电池的线路

网友D: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是平衡板的插座接触不良, 买一块新的平衡板就解决了

楼主:
第一我两个单元出现同样的问题?难道是2个平衡板都有问题?这个概率太低了吧? 第二我检查每片电压的时候发现单元电压很不稳定,有的时候显示4,4 了都已经高过4.2了?搞不懂

楼主:
有的时候没电压?

网友E:
我也经常遇到,感觉不管平衡板的事。电池的问题。特别是天气冷了,就更容易出现这类情况,应该是720内部检测机制比较严格的原因吧。宁愿麻烦点,也不想像上次某位模友用A6一样把电池充爆。

网友F:
您文章中的中文字数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