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主轴箱中有一部分的功能不明白,请教大家

楼主(2012-10-28):
图中红线圈中的齿轮不知道干什么用的,在我看来好象没有用处,现在这部分不与主轴接触所以不转。按结构看好象能与主轴齿轮接触上,但是即使接触上我也没看出起什么用处。

网友A:
好像是高低速转换用

网友B:
叫什么“自动走丝”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高低速转换用

通过换皮带变速,与变速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叫什么“自动走丝”用的吧?

“自动走丝”是什么意思,则自动走刀吗?这部分与自动走刀好象也没有关系,现在不转也能自动走刀,但是如果它真的转了能起什么功能?

网友:
把1拉起再转一下试试就知道,没见过介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走丝”是什么意思,则自动走刀吗?这部分与自动走刀好象也没有关系,现在不转也能自动走刀,但是如 ...

这个东西我一点都不懂,瞎说的,不好意思啊

楼主:
看来是变速的,现在用变频器调速了,变频器真方便。

网友:
同意是变速器,图里可能工厂做了简化没有使用这组齿轮。

网友:
刹车或者锁定?瞎猜的

网友:
看样子是偏心离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