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炸两机,悲催的炸鸡日(有图有视频)

楼主(2012-10-28):
今天带了两只鸡,左手一只BF 109 熟鸡,右手一只T 50 待破处
先拿BF 109热身的时候,竟然给撞到远处的风筝线上,被斩首。。。。。。
T 50破处倒是还顺利,没想到致命一炸发生在了地上,晕死

网友:
慰问 慰问!!!字数妹啊

网友:
楼主没必要飞那么远啊。。额

楼主:
当时也没想什么,按照平时的飞行方式飞的,光是在头顶转圈觉得不是很过瘾,谁知道就离风筝线那么近了

网友:
下次把天上的大飞机搞下来

网友:
呵呵,这个开销又上去了

网友A:
飞得很好啊·

网友:
前面的4分钟都没有出现风筝,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得很好啊·

第一次飞涵道就这么个下场,严重受打击

网友:
速度很快啊

楼主:
速度不算快,109还是相当好飞的,操控性能非常好,低速也没出现过失速螺旋现象。我就是嫌109速度不够刺激才上的涵道。。。。。。

网友:
被斩首啊……字数你妹!!

网友B:
我 跟你一样的109   炸的也跟你一模一样  被风筝拉下来  头都断在一个位置   我109已经被风筝拉下来两次了 还是坚挺继续飞

网友:
这幅惨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 跟你一样的109   炸的也跟你一模一样  被风筝拉下来  头都断在一个位置   我109已经被风筝拉下来两次了  ...

昨晚已经把脑袋粘回去了,但电机安装座好像有变化,偏下了一些,得垫点垫片才行了。

网友:
同 情 楼 住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已经把脑袋粘回去了,但电机安装座好像有变化,偏下了一些,得垫点垫片才行了。

我的电机座也松动了,

网友:
修复一下还是可以飞的

网友:
不要紧的继续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