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动力不足,求赐教

楼主(2012-10-28):
收来的二手机子,是早期500esp改了rjx的无副翼头。
去年的水平只会正飞,航线,没感觉有啥问题。
最近开始练倒飞了(小六通已经倒飞4面基本通过),但感觉机子的动力很弱。推油都完全没有小六通(130x)的上下窜的手感。导致怕翻不过来(飞场不是很大)一直没敢翻
电调是亚托60a+bl500l电机电池也很老了,都2年充放50次以上。

请各位帮我判断,我要尝试改善动力从什么入手呢?
电机?电调?还是电池?

楼主:
顺便请教,现在的旋翼头名堂越来越多,有啥区别呢?
我的rjx头似乎也飞的很好

网友:
两年的电池还指望暴力啊,lz你太省了,上个好点的电池,电调换80A的,计算好齿比和螺距,有条件的开定速,包你爽

楼主:
没问题,当年没钱所以收二手。现在可以不计较。弄个好性价比的方案就好

网友:
电池要换了

网友:
电机用久了磁钢会退磁点的,换个电机吧,而且电机用久了轴承磨损多了也会不耐用点的

网友:
传说的蝎子,动力强,更贵。

网友A:
简单::先换个 正品强悍的电池 。。

然后,把 马达齿轮 增加 1齿或者2齿。足够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先换个 正品强悍的电池 。。

然后,把 马达齿轮 增加 1齿或者2齿。足够咯

刚检查过,齿轮是13t的

网友:
错了吧?动力不足应该减小马达齿,提高油门曲线

网友:
500L是老款电机了,发热很大,建议更换新款电机,新电池,最好把电调换了

网友:
亞托60a电調废到不行,换个好盈80a铂金及浩马特3650电机吧,也不多钱

楼主:
我更糊涂了,有说换电池,换电机,换电调的。
难道要全换了才知道吗?

网友:
先换电池吧,效果应该立竿见影。电机要换的话估计电调也要换。60A和500L以前是500CF的标配,本身功率就不大。如果换500MX电机暴力飞行的话电调可能吃不消,也要换。
你还要检查一下齿比,500L原配的大概是12T和13T的齿,你看一下是哪个齿,换高点的那个齿试试。还有检查一下大桨的螺距范围对不对。
500L电机唯一的一个好处就是省电,可以飞好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