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电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2-10-28):
变频器接电机问题请教

电机参数 2800rpm  0.75kw   8kg多    130元购入 估计是铝芯 因为弱铜的 卖家不会130卖的 貌似同样的机座号 铜的还要重很多

变频器  日立L200    input :220v 1p  output:220v 3p

按照常理    要用△接法  但是我保留Y型 接入变频器 测得转速2900rpm  空载电流0.2A 并无异常

L200 默认设置4级   电机是2级   工作也正常   我设置到2级   电机工作也没变化   还是正常……     请问级数设定对变频器与电机的工作有何影响呢?

网友A:
这个问题挺复杂啊 要仔细分析 是不是你的马达不是专用变频马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挺复杂啊 要仔细分析 是不是你的马达不是专用变频马达呢?

不懂你在说什么

刚刚又改接成三角形接法  空载电流1.3A  ,看来接上负载的话三角形接法会有力很多。

网友:
不懂就对了 我自己都不懂

网友:
設置兩極及四極只有對轉速監控的正確性有關
其他無任何影響
變頻器裏設定電流是保護用的
設定極數是讓轉速顯示正確用的
不設定也沒關係的

网友:
如果使用矢量变频器是有关系的,如果是V/F模式下没关系,但是显示转速与实际转速不符。

楼主:
哦  学习了  谢谢大虾们

网友:
原来是极数,不是级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