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收电池的选择

楼主(2012-10-28):
今日试飞,忽然二合一无电压输出,为安全起见,决定还是使用镍氢
电池
。
以前使用过JR控带的1100毫安时的4.8V镍镉电池。
飞一次,电压就到了4.7v,容量太小,准备更换成4500毫安时的镍氢电池。
问:
是使用5节的6V好,
还是使用4节的4.8V的好?
请赐教。

网友A:
镍氢的没怎么用过不清楚,亚拓二合一吓人,我一颗新的没上天就烧了。建议还是买颗7020吧用也是用2S锂电。毕竟安全第一不是?

网友B:
现在都是用2S锂电了,1900-2200左右最佳!

网友C:
用2S锂电。。

网友D:
我用的4500mah 4.8V镍氢,能飞好久啦

网友E:
2s lipo电池 15c 买个降压器吧.话说我的将压器还是futaba的...

网友F:
不明白,锂电轻,但是锂电放电电流有多少?我个人觉得还是镍电好一些,安全。可靠。

网友F:
加降压,加减流,我看看 哪一个更可靠?

网友G:
我用的好盈UBEC8A,支持3S供电,450的3S电全用上了,效果不错

网友H:
锂电的路过,,,,,,,,,之前用过锂铁,,,,,,,,,,,

网友I:
用7020吧,性能稳定,多花几百,帮你省几千

网友J:
别用镍氢,放电电流不够,镍电里面只有镍隔比较靠谱,如果一定要用镍氢,至少用4500大容量的。
还是用高压舵机+锂铁直驱比较好,如果用低压舵机,那就用可靠的regulator

网友K:
二合一用2年没问题的飘过。。。

网友L:
还是用高压舵机+锂铁直驱比较好,如果用低压舵机,那就用可靠的regul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