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精密推台锯的轴承

楼主(2012-10-28):
我有一台精密推台锯,感觉机器声音较欧登多大,想换上好的轴承,轴承内圈差不多是40.5mm左右,转速在6000左右,请问这种轴承进口的大概要多少钱,或者有专用的?在淘宝怕买到假货,拆轴承工程量估计也不小,就没拆机器看轴承型号,下面是机器内部,箭头指的就是装轴承的地方,请懂的不吝赐教

网友A:
我就是怕到五金店买到假的,现在的JS可以把仿的说成进口的,所以有需要少量我都是到本地二手市场买拆机的,都是些外资企业定期保养换下的,成色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哪里有40.5的轴承啊,就是40的,看电机也不像有600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有40.5的轴承啊,就是40的,看电机也不像有6000转。

可能是40的,没拆不确定,这是皮带调速,标的是4000和600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怕到五金店买到假的,现在的JS可以把仿的说成进口的,所以有需要少量我都是到本地二手市场买拆机的, ...

不好找啊,不知这种大概多少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