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futaba这个线里是怎么接的线吗

楼主(2012-10-28):
有人知道futaba这个线里是怎么接的线吗

网友A:
模拟器的 需要一个2极的3.5 双头公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的 需要一个2极的3.5 双头公插

是的 现在有方头和双公插头  要自己把这两个接在一起不用这个转换线了 求内部的接线方式 6p转2p

网友B:
方口线的接线图,六针只有两针用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口线的接线图,六针只有两针用上的

哇 天C果然人才多啊  我感激的都要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口线的接线图,六针只有两针用上的

厉害厉害 这都找到

网友:
板凳兄威武

网友:
你用两头的音频线和模拟转接线接好以后用万用表测通路不通路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其实自己用万用表欧姆档测下就可以

网友:
留位置,以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