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旋翼MWC飞控,各参数PID分别对飞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新手,求教。

楼主(2012-10-29):
MWC飞控,使用的是1.9版本的程序,好盈30A电调,狼宇2012电机,1047机桨,3S 30C锂电池,天地飞WFT06II 6通道遥控。电调已校准油门(单独把四个电调信号线并联接到接收机油门端测试,四个电机转速一致,并且能带动机身飞起。)只是接入MWC飞控后,加油门感觉就没那么有力,并且有视频中一震一震的现象,也重新水平面校准过MAG和 ACC, 方向都正确,但是还是电机不同步。不知是哪方面没调好,能否请各位给个意见,因为是新手,没飞过,能想到的方面都试过,也许方法不对,也许调试不对问题关键。先谢过各位·····头都大了现在····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LiDhevzLM_g/   汗,没权利发链接   辛苦各位修改地址粘贴,帮忙看一下了,谢谢。 图中没打开自稳等传感器,打开了效果也一样。非常感谢网友们的帮助,现在四旋翼终于能飞起来了。

现在调好了,换用2.1版本的程序,可以飞,但是PID参数调的不合适,飞的极不稳定,稍微加一点油门就直接上天了,再减一点点油门,就几乎是直线下落····我想知道大家调PID参数的时候都是调哪几个量,我对各个量的作用还是不太明白,只知道ROLL、PITCH、YAW是前后左右上下控制,ALT是气压,LEVEL是自稳、MAG是磁场。但是不太清楚,当出现某一现象时会是哪个参数调不好造成的,例如,现在遇到的,稍微加一点油门就加速往上飞,再减一点油门就近乎直线落下,不成线性变化,是不是YAW的PID不合适造成的呢?还有,起飞后总是往一方向飘,这又是不是ROLL或者PITCH的PID参数调不合适造成的呢?还有其他的参数,有没有人能说说各个参数起的作用,会影响哪方面,参数不合适会造成什么样的现象呢? 新手,好多不明白,好多问题,但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进步。······

网友:
路過坐沙發
請牛人解答

网友A:
             MWC的 哪款飞控?

网友B:
视频在哪里???

网友C:
是不是振动大了 还有PID没调对

网友B:
1,电调没校准好
2,检查风扇的方向

网友D:
你先把遥控器的中点都调一致了...

网友:
不懂 学习中了 哈

网友E:
控 看一下 是不是固定翼模式 要是直机的话就不意外了

网友F:
我的原来是1.9固件,可以稳定飞。后来程序刷成2.1,无法飞行,油门忽高忽低,转圈。今天我又刷回1.9,感觉可以飞了,不过在地面上快起飞还没起飞的时候很不稳定,一旦离开地面感觉就稳定了。今天在屋子里,没法仔细测试,打算明天早点在外面试一试。我的调好了咱们再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原来是1.9固件,可以稳定飞。后来程序刷成2.1,无法飞行,油门忽高忽低,转圈。今天我又刷回1.9,感觉可 ...

好的,我的油门也是忽高忽低,而且感觉加上飞控后油门加到最高力道还是不足,单接电调到油门,那力道相当给力。你的电机型号,还有桨和机架大小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 看一下 是不是固定翼模式 要是直机的话就不意外了

是固定翼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C的 哪款飞控?

标准版
·ITG3205 三轴数字陀螺仪·BMA180 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BMP085 气压传感器
·HMC5883L 三轴磁阻传感器(电子罗盘)

使用的是1.9版本的程序,2.1版本程序也试过,稍微比1.9版稳定,但还是有油门忽高忽低现象,而且力道感觉不足,但是若直接把电调接到油门,那力道是相当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在哪里???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LiDhevzLM_g/ 把***号去掉即可,由于没权限发链接,故不得不麻烦各位,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标准版
·ITG3205 三轴数字陀螺仪·BMA180 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BMP085 气压传感器

268那款? 定高精准吗 能加GPS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振动大了 还有PID没调对

嗯,我现在怀疑的就是PID参数调试的不合适,但是调了好久,依然没有效果,确实没辙了,这不才来论坛看看大伙有啥建议没,或许某些方面我没注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个程序里的电机怠速每条好,还有你电调的油门行程设置了没

电机怠速设置的是1060,起初是1080,通电电机就转了,后来设置为1060.油门行程已设置,检验方法是,将四个电调信号端并联接到油门端(不接飞控),逐渐加大油门,各电机转速肉眼看都是一致的,而且力道很足,但是接上飞控,油门加到底了,电机加速也是忽高忽低,出现视频中那种“有节奏感”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电调没校准好
2,检查风扇的方向

电调应该是已经校准好了的,电机怠速设置的是1060,起初是1080,通电电机就转了,后来设置为1060.油门行程已设置,检验方法是,将四个电调信号端并联接到油门端(不接飞控),逐渐加大油门,各电机转速肉眼看都是一致的,而且力道很足,但是接上飞控,油门加到底了,电机加速也是忽高忽低,出现视频中那种“有节奏感”的现象。不知道这样是否能排除电调没调好的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先把遥控器的中点都调一致了...

中点我开始是调差不多一致的,都在1500左右,偏差小于3,但是弄着弄着,咋回事就成图中那样了,这会是问题的关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268那款? 定高精准吗 能加GPS不?

哈哈,新手,不懂你说的268是哪一款。买的是这里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5218215011   把***号去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的油门也是忽高忽低,而且感觉加上飞控后油门加到最高力道还是不足,单接电调到油门,那力道相当 ...

我的电机是xxd2212,1045桨,天行者20安,mwc lite飞控

网友:
肯定是minthrottle没有调好。 只要是解锁(没有定义motor_stop)的情况下,所有电机不得出现停转,
最好也把电调的timing设置为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中点我开始是调差不多一致的,都在1500左右,偏差小于3,但是弄着弄着,咋回事就成图中那样了,这会是问题 ...

这样..你先调到一致..然后校对好油门行程.然后校对传感器..然后什么模式都不开..解锁推油门..看看四个电机的输出值是不是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你先调到一致..然后校对好油门行程.然后校对传感器..然后什么模式都不开..解锁推油门..看看四个电机 ...

已按照方法测试,油门都差不多,偏差不是很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按照方法测试,油门都差不多,偏差不是很大。

然后开自稳..别上浆..再推油门看看偏差大不大

楼主:
呃 可以飞了,但是极不稳定,最后把机架给撞断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呃 可以飞了,但是极不稳定,最后把机架给撞断了·····

飞行不稳定的话..你看看你浆做平衡了没..稍微坐下...然后就是各个电机振动的是否厉害..看子弹头是否会出现不同心的状况(拿在手上推大油门) 然后可以试下调一下低通滤波器 我的是调到98HZ 然后就是调参了..找个开阔地..屋子里飞不习惯的话450轴距还是很容易撞墙的..找个厚点的草地..不开自稳调..然后再调自稳...都是这个步骤..

网友H:
mwc真的很难调吗?

网友:
估计是电调问题吧

网友I:
没设置电调,先将所有电调并联起来(信号线),接好电源、遥控器接收机,然后按照电调说明书设置电调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行不稳定的话..你看看你浆做平衡了没..稍微坐下...然后就是各个电机振动的是否厉害..看子弹头是否会出现 ...

好,等新机架回来我试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设置电调,先将所有电调并联起来(信号线),接好电源、遥控器接收机,然后按照电调说明书设置电调参数。

嗯,现在调好了,可以飞,但是PID参数调的不合适,飞的极不稳定,稍微加一点油门就直接上天了,再减一点点油门,就几乎是直线下落····我想知道大家调PID参数的时候都是调哪几个量,我对各个量的作用还是不太明白,只知道ROLL、PITCH、YAW是前后左右上下控制,ALT是气压,LEVEL是自稳、MAG是磁场。但是不太清楚,当出现某一现象时会是哪个参数调不好造成的,例如,现在遇到的,稍微加一点油门就加速往上飞,再减一点油门就近乎直线落下,不成线性变化,是不是YAW的PID不合适造成的呢?还有,起飞后总是往一方向飘,这又是不是ROLL或者PITCH的PID参数调不合适造成的呢?还有其他的参数,有没有人能说说各个参数起的作用,会影响哪方面,参数不合适会造成什么样的现象呢? 新手,好多不明白,好多问题,但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H:
mwc真的很难调吗?

我觉得还好吧,毕竟我想拿回来自己调,解决问题的过程才有收获,买调好的东西回来也就当当玩具,个人感觉学不到什么。而且我是用来做毕设的,总应该加点自己的东西进去,要不然没有创新点没有自己的东西是不合格的,呵呵,所以选了MWC,开源的。

网友I:
动力太大了?关掉所有的选项(Aux选项),将所有PID参数先设置为0,然后从上到下一项一项来调整,调整的方法坛子里有。大概就是:先P、后D、小量I,原则是用手抓住飞行器偏斜时有大力反馈、响应快、不抖动。

网友:
慢慢调吧, 调好会很好飞的,祝你开开心心的飞

网友:
目测p太高才会加一点油门就冲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然后开自稳..别上浆..再推油门看看偏差大不大

嗯,这一步没做,我换了2.1版本的程序,粗略调试了一下PID,可以飞起了,但是飞的极不稳定。我现在想知道的是各个参数如ROLL、PITCH、YAW等参数的作用,因为调试过程中遇到某些现象却不知道大概是哪个参数不合适造成,结果只能胡乱调试。百度来的答 案也是零零散散、只是点到而已。感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动力太大了?关掉所有的选项(Aux选项),将所有PID参数先设置为0,然后从上到下一项一项来调整,调整的方法 ...

嗯,感谢您的帮助,我确实在论坛上找到相关PID调试说明了,效果也不错。现在是能飞起来,但是不能悬停,主要是不能定高,油门稍高就一直加速上升,减一点就近乎直线坠地,不知这会是哪调的不好造成的呢?

网友I:
mwc的baro悬停算法不好,我的经验是能够调试到1米内就很好了。
油门跟你的机架重量、电机动力输出的关系有关,估计是动力太好了,机架又轻。
V2.0里面可以调整throtle的mid、exp,throtle mid是遥控器处于中点时的动力输出值,throtle exp调整动力输出的柔和度,像你这种情况,可以增加throtle exp,提高柔度,就不会大起大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原来是1.9固件,可以稳定飞。后来程序刷成2.1,无法飞行,油门忽高忽低,转圈。今天我又刷回1.9,感觉可 ...

油门忽高忽低会不会是三个方向的PID中的D参数设置过大造成的呢?我的设置为7现在没问题,油门忽高忽低现象消失,但是垂直方向不受控制,要么加速上升,要么直接坠机····摔断了我一个机架···等机架中····

网友G:
你这个程序里的电机怠速每条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油门忽高忽低会不会是三个方向的PID中的D参数设置过大造成的呢?我的设置为7现在没问题,油门忽高忽低现象 ...

这是我以前F450的时候的参数..你可以试试看...不保证生命安全哈..也是克瑞斯SE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以前F450的时候的参数..你可以试试看...不保证生命安全哈..也是克瑞斯SE的飞控..

嗯,值得参考,改成一样的话我的会抖动比较厉害,我现在的参数是

相对稳定,没有抖动现象,但就是垂直方向不行,无法悬停。我想要是能调到悬停,其他问题就应该不大了。

网友D:
调油门曲线MID EXPO哪个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感谢您的帮助,我确实在论坛上找到相关PID调试说明了,效果也不错。现在是能飞起来,但是不能悬停,主 ...

这样的话把油门曲线调一下,使输出平缓一些大概可以

网友:
繼續關注中
還在學習

楼主:
引用 网友I:
mwc的baro悬停算法不好,我的经验是能够调试到1米内就很好了。
油门跟你的机架重量、电机动力输出的关系有 ...

感谢您的帮助,柔和度好多了,但是感觉还是下降的有些快。还需要调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帮助,柔和度好多了,但是感觉还是下降的有些快。还需要调调····

下降太快的话,把throtle mid调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话把油门曲线调一下,使输出平缓一些大概可以

嗯,调了,整体平缓了许多,感觉风力增加减小的很平缓,但是始终不满意,稍加一点油门就缓缓上升,一直上升,并且往某一方向飘,减一点点油门就落下,虽然不像之前的近乎直线落下,但下坠力度还是很令人心疼,就像拿起机架从大概20公分的高处自由落体产生的效果一样。我估计是YAW、ROLL、PITCH的PID参数还没调到合适的,等到新机架回来再调调。旧机架摔断了,后来用铜线硅胶接上,效果应该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油门曲线MID EXPO哪个

感谢您的帮助,调整了油门曲线,整体平缓了许多。但是依然是要么上升要么降下,是不是还没找到能使机身悬停的油门值造成的呢?另外机身飞起时需要向某一方向飘好长一段时间才能起飞(往哪方向飘并不能确定),这是不是电调油门行程或者其他的没调好(已做过油门校准等)或者是由于机桨有些损坏,平衡感不好造成的呢?

楼主:
呵呵,晒晒图,把机架机桨给撞坏了,我还是等新机架机桨到了再调试吧,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帮助,没有各位的帮忙,估计现在还飞不起来呢·········
···

炸断的机轴用铜线和硅胶固定住了

被炸伤的机轴

炸断的机桨

损伤的机桨1

损伤的机桨1

损伤的机桨2

当时把飞控的排针都撞歪了,赶紧的做个机罩

不过我有一点不明白,所说的减震处理是怎么个处理,是不是把图中固定飞控的铜柱换成尼龙柱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帮助,调整了油门曲线,整体平缓了许多。但是依然是要么上升要么降下,是不是还没找到能使机身悬 ...

也许是地面效应..推到飞起的油门速度要快一点...悬停这个只能靠感觉...而且你做动作也会掉高度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晒晒图,把机架机桨给撞坏了,我还是等新机架机桨到了再调试吧,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帮助,没有各位的 ...

查查橡胶减震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查橡胶减震螺丝

嗯,查过了,这东西不错,可以自己搞定。

网友(2014-01-08):
顶一下,我的mwc也出现了电机转速上不去的情况,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4-04-25):
我想楼主这个问题应该已经理解透彻了吧,能不能想你请教一下,你最终怎么改变的参数能使悬停效果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