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求高手T8FG遥控设置

楼主(2012-10-28):
T8FG飞NAZA如何设置失控保护,求高手指教,拜谢!

网友A:
详细参考这个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1053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t=%BF%D8&page=1
参考这里,善用论坛的搜索功能。

网友C:
楼上说得对

网友D:
要设失控保护,要先会设遥控器上的三段开关用于naza的“控制模式切换”(如把遥控器上的sa三段开关用于naza的“控制模式切换”)。楼主的问题应该是关控后,如何让遥控器的sa开关对应的通道变成非100%或者-100%或者0%。这时要先用遥控器菜单的sun-trim,把sa开关的中间位拉到naza的“失控保护上”,然后设置遥控器的失控保护,让sa对应的通道在失控状态,对应的是naza的“失控保护”。设好遥控器的失控保护,你就可以再把sun-trim调回“0“,进行正常的三个控制模式的切换。

网友E:
有中文版说明书,自己去下 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