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第一贴:机机不锁尾,有哪些原因

楼主(2012-10-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不懂,字數你妹

网友:
好神奇 一般来说不需要到极限行程就可以完成锁尾了
检查尾传系统是否打滑 有动力损耗

网友:
哦 还有就是 尾舵机不好用锁不住

网友:
确定下 转速,还有ZYX的感度等。

网友:

1陀螺自检未完成   2陀螺仪反向   3线材  特别是感度线

网友:
尾翼滑块已经到边 尾朝自己的哪边  如果右边 肯定陀螺仪反向  不回锁尾的

网友:
没有大浆,惯性太大了吧

网友:
不懂,字数不够

网友:
帮顶一下,希望老手给解答一下,真心学习

网友:
学习当中还在

网友:
是不是尾舵机反向了。

网友:
对尾悬停的话你的滑块是在右边这个不对,,应该是在左边,,打舵正确的反应打右舵滑块往左滑反之往右滑,,我之前有相似问题但我用的是gy520,,打舵反应正确,,但飞机还是猛转,,后来把陀螺仪反向设置反了一下就好了,,我才知道陀螺仪反向和发射机里的逆转设置不是一个意思,,不知道这对你有没帮助。。

网友:
楼上正解,我剛碰到同樣問題,請教專家就解決了

网友:
没调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在外面忙,现在终于回到电脑前。大概说下情况,第一,我这个是皮传的,一直是这么不紧不松,固定住尾奖 ...

锁尾时尾滑块应该是往左边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