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的主旋翼夹头兼容性

楼主(2012-10-29):
x5的主旋翼夹头兼容425的吗?

网友:
主轴直径不一样的吧。。。
旋翼夹头?大桨夹??估计横轴 轴承不一样。。。
X5是550级还是600级。。。
425记得是500级的吧。。。

楼主:
大桨夹头 因为我看那塑料夹头危险··

网友:
没有比较过

网友:
425(X4)与X5的大桨夹的大桨安装螺丝直径不同。

网友:
X5是550级的,主旋翼头肯定不兼容425,想换金属的,可以看看X4是否可以,这两个是统一级别的。

网友:
螺丝孔不同。主轴轴颈都一样8mm

网友A:
直接换x4 十字盘以上部分好拉,十字盘也就颜色不一样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x4 十字盘以上部分好拉,十字盘也就颜色不一样而已

主轴长度也不一样吧

楼主:
换上x4的头不就是无副翼的 我觉得有副翼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