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在不用飞控和平衡仪的情况下,哪种机子能脱控 ...
请问大侠,在不用飞控和平衡仪的情况下,哪种机子能脱控飞行达到2分钟时间?

楼主(2012-10-29):
由于许多新手,刚学习时,反应慢,所以寻找飞行速度慢的固定翼(不要
滑翔机
),能脱控飞行一会的飞机,能达到2分钟以上的最好,这样,在高度够的情况下,好学习!这样,压力就小了,炸鸡可能小了,信心就大了!请推荐!

网友A:
要求不低啊!尽量选上单翼带上反角的机器吧。

网友B:
脱控飞行2分钟,可不简单啊

网友C:
相信我,就算在高空能脱控2分钟,你一样会在其他地方炸机的,例如起飞和降落……

网友D:
天行者,敏定小小鸟,缥缈调得好的话都可以脱控30秒左右 , 不过怀疑lz能否调得这么好~

网友E:
没试过,应该说翼龙等很多机子都可以吧,只了有高度,风不大,飞机调好,无动力滑翔都不会炸机的,只是不同的机子下滑速度不同而已。

网友F:
飞艇,气球

网友G:
脱控两分钟飞机早没见了

网友G:
从普通的练习机开始吧!想练就过硬的技术该走的是路一步也省不了的!

网友H:
首先您问的这个问题完全没有意义,就像很多人问你这个飞机能飞多高一样,要么手控制他,要么飞空控制,,飞机本身不加以控制的情况下脱空3分钟也没什么意义啊,多练习吧!飞机就是用手来飞的,脱控时间的长短并不能衡量一个飞机的稳定性如何,新手推荐翼龙,天行者之类的

网友I:
必须天行者~

网友J:
技术练好才是主要的

网友K:
其实固定翼不难飞啊,先上一下模拟器,然后飞带上反角的飞机就比较稳了。空中脱控飞没什么意义,楼主还是要练习起飞和降落才是主项。新手飞机多数是起飞降落炸掉的。对于我这种菜鸟级的老手炸鸡是低空倒飞拉杆招牌动作的优美姿态导致的

网友L:
是楞国是非曲直一是非曲直产产

网友M:
技术练好才是王道

网友N:
药,药,切克脑!翼龙空机来一套。偶是新手,所以选了翼龙,慢速机,价格便宜,量又足,炸鸡也不心疼。祝早日爽飞!

网友O:
同意楼上的,也可试试伞翼机

楼主:
我说的能脱控飞行2分钟以上的话,这样的机型更适合新手飞行!因为新手,1.是反应慢,2.是在老手飞上去后,可以让他在空中实践中学习,这样的效果会更好的!您说呢?我自己会飞,遇到关系好的朋友总想玩玩,没有合适的机型,你敢让他操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同意楼上的,也可试试伞翼机
我们这里常年风大,买了一个伞翼机,就没有飞过,就报废了!

网友P:
沙发的回答在理~

网友Q:
正在苦练中,呵呵

网友R:
我的飘渺可以脱控五分钟飘在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