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轴吊5D级别的,请问电机有什么好啊?

楼主(2012-10-29):
如题,寻了进口的好机架,就是
电机
和电调没头绪,什么瑞典的AIX,太贵,2、3百的,五六百的,七八百的,到底看什么呢?KV值?配什么电调合适?不求最贵,但求最合适。请大侠们指点!

网友A:
4822 390KV 飞腾40A,应该可以了!

网友B:
4822可以吗,,,同样求解,,,单个拉力才2kg,,8轴,起飞重量在6.5kg左右的吧

网友C:
八轴的话动力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了吧,主要考虑平衡和稳定就好,你想啊,一个即时是700克的拉力,7*8=56,也有5.6KG的拉力了。更何况达到动平衡稳定的,拉力一般也在1kg左右了。上次问人说是4822的最佳拉力是700~800g,极限是1.8kg左右,应该能满足需求了吧。kv用低点的吧,这个配置不用6s以上电池太对不起你的配置了。

网友D:
4822八轴不用6S就不行

网友E:
AIX就挺好,挂5D还差这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