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AT天线跟踪系统

楼主(2012-10-29):
FlyDream 6通 12通道 AAT V2.3版天线跟踪系统 自动跟踪云台 FPV
本人最近想上AAT,但又听说AAT有点头现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这个玩意儿好用不?
有使用过AAT的朋友分享一下经验好吗?

这个每次飞的时候通电就可以了吧,不用设置什么的吧

实际不知道跟踪效果会如何

网友:
没下文了 关注

网友:
用过,感觉很好,傻瓜设置

网友A:
AAT还是不够傻瓜,每次还要通电,要通了电才能使用。。真麻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AAT还是不够傻瓜,每次还要通电,要通了电才能使用。。真麻烦呀!!

好像都是要通电了 才能使用嘛。。你想要太阳能的哇

网友:
通电就使用,打算年底出了,玩四轴用不到了

网友:
四轴也可以用吧。。。一样的飞FPV,只不过距离近而已

网友:
AAT我曾经有一回从1.2G换装成2.4G的时候,碰到了摇头晃脑的问题,跟果子沟通后才知道需要进行硬件重新校对磁场等等,目前AAT还在服役。如果信我的话就不用犹豫啦

网友:
摇头晃脑还有可能是天线太重,给舵机加上阻尼就能明显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