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20无动力主轴,求指导

楼主(2012-10-29):
做了很久,完成了快一半多了吧,大家给点建议,动力怎么安装比较好。
下面还有个无动力主轴的问题,帮我解决下。
先上个小东西的图吧。

下面是这个无动力主轴,阻力比较大。没有预紧的太紧,轻轻一带而已。

网友:
收太紧

中文字数

网友A:
排好再说,没看懂怎么装的

网友:
同心度有问题吗?另外装好后轴向前后敲打几下,

网友:
应该是同心度有问题,或收得过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好再说,没看懂怎么装的

轴承座就是一个通孔的,是个拆机件,轴承也是原配上面的。
不知道这个图神机能看的明白不

网友B:
这个机器造价不低,十字滑台是德国货吧,,,,,,,,,,,,,这个无动力很漂亮,,,,,,,,,,全钢,

网友:
做得很精致啊,照相技术也很好。

网友:
很漂亮!照片也漂亮!

网友:
选择ER20刀杆可能是错误的。。。。这么大的机器 ,应该选择ER11。。。 呵呵

网友:
迷你摩的十字滑台吧,同心度应该没问题,看下是否轴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座就是一个通孔的,是个拆机件,轴承也是原配上面的。
不知道这个图神机能看的明白不

介个看明白了,如果加工没问题的话,那就是装配出问题了。装的时候很紧的话,预紧时要适当敲打振动一下。

网友:
我还是没看懂,轴套是通孔的话,向下用力,那刀杆不是往上缩吗?是不是前后都有端盖压着轴承外圈的?

网友:
迷你魔的十字台花了不少银子吧

网友:
拍的不错,做的也不错

网友:
还有个问题,主轴电机这样朝上安装的话,电机底部会顶到工件的,除非你的电机比无动力主轴短

网友C:
很漂亮,主轴电机朝下安装,在电机座上加上4个适当长的支撑柱。

网友:
行程有多少?预定一台。

网友:
照片拍得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造价不低,十字滑台是德国货吧,,,,,,,,,,,,,这个无动力很漂亮,,,,,,,,,,全 ...

滑台是proxxon的,行程太小,注定只能当个小玩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漂亮,主轴电机朝下安装,在电机座上加上4个适当长的支撑柱。

选电机也头疼,不知道怎么选型,有推荐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电机也头疼,不知道怎么选型,有推荐的吗?

要看你的安装尺寸了,应该好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座就是一个通孔的,是个拆机件,轴承也是原配上面的。
不知道这个图神机能看的明白不

好!有机会也要上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