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接收机天线掉了,求助焊在那里?

楼主(2012-10-29):
掉了的天线应该焊在哪里?谢谢指教。

网友:
第一张的最右边?

网友:
http://wz.5im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IyNzgwOHwyY2YxOWRjMTUyZTdmNTYxYzEwYjhkYmQ1MjlmMjQ5MHwxNzQ2OTgzMjQz&request=yes&_f=.jpg     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
第一张图上写着ANT了,就是那个孔,和藤椅说的应该是同一个过孔。

网友A:
原装的焊在这里,红色的是信号线,黑色的是屏蔽线

网友:
地板的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焊在这里,红色的是信号线,黑色的是屏蔽线

谢谢,知道了。

网友:
相互帮助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