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

楼主(2012-10-29):
新装了个兔子4轴,用的默认设置,飞行基本正常,纠结会偶尔掉点高度,貌似抽筋,很不放心,不知是啥问题?

网友A:
先座沙發
等牛人解答

网友B:
其实兔子还是蛮好调的,
反复看说明书,一项项检查,
把每一步都细致地做到位,
兔子绝对可以很好的飞行!

网友C:
油门 感度
当然不排除控的油门曲线

网友D:
不排除气压计的影响,在风大的时候会不稳定,楼主是高精气压还是普精气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