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APS设定的问题

楼主(2012-10-29):
请教高手,谁用过APS,会设定的,我用10C控,到失控保护的步骤就设定不好了,请高手指点。

楼主:
求不到高手指点

网友:
请通过以下几个步骤实现:
1.所有开关在默认位置,当前飞行模式为NOR,进入ADVANCE MENU----GYRO SENSE,把当前模式NOR的陀螺仪感度设置为NOR100%
2.进入BASIC MENU---F/S,将光标移动至GYRO,F/S字体颜色反转,长按PUSH键,记忆当前失控保护陀螺仪感度值,一般为-83%。
3.再次进入ADVANCE MENU----GYRO SENSE,将NOR模式下的感度值改动成正常锁尾感度。失控保护设定完成!
4.需进行失控保护测试,如果飞机是采用电调对接收系统供电,如450级,500级,请一定拔出电机线!待3GX,APS系统启动完成后,关闭发射机电源,如果APS上的LED1-LED4同时闪烁绿灯,则APS失控保护功能设定完成。如果未见以上指示灯,则设定失败。
5.如果APS失控保护设定失败,请再次重复步骤1,然后进入BASIC MENU--END POINT  ,将GYRO的END POINT设定为140%
6.再次重复步骤2,这时会看见F/S值为-99%
7.重复步骤3,4  失控保护设定完成。
切记:在实际飞行中,切勿关闭遥控器进行失控保护测试!注意看看说明书28页下方的警告!失控保护功能仅仅是遥控器信号受到干扰,或超出遥控范围时的一项紧急安全功能!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指教,这一项已经调好了,可以继续调整下一步了,再次表示万分的感谢

网友:
有问必答!要是没人教的话,那就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