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高手帮个忙,很捉急TAT

楼主(2012-10-29):
直入主题,A控GPS,不小心把一小片不知道是贴片电容还是电阻的东西给撬掉了。。现在怎么都搜不到星,有没人知道这个元件的参数或者这种故障的补救方法。。万谢!(图中红色圈内元件)

看不清翻到:http://bbs.mx3g.com/thread-315360-1-1.html   谢谢!

网友:
应该是个电容

网友:
是个电容,这个要焊下来用电容表量的哦

网友:
找个同型号的GPS

网友:
是电容,10N  ,100N都可以的,0603封装

网友:
楼上正解啊

网友:
还是地板专业

网友A:
首先,拆下来,用万用表量一下主板,看两个焊盘有没有接地的,接地的话随便找个差不多大的就好了,如果是电路中信号部分的电容的话,你最好找一模一样大小的电容(贴片电容封装一样,容量肯定就是一样的)。如果焊盘脱落,就只有找到跟它相同的焊点飞线喽,知道的就这么多(飞线注意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拆下来,用万用表量一下主板,看两个焊盘有没有接地的,接地的话随便找个差不多大的就好了,如果是电 ...

贴片电容封装一样,容量肯定就是一样的,胡说!

网友:
上专业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句话我更正一下,看来是错误的,我胡说了,更正如下:首先,拆下来,用万用表量一下主板,看两个焊盘有 ...

电容本身的大小与封装形式无关,封装与标称功率有关!

网友:
都是高手,看到论坛相互帮助的气氛正好!!~

网友:
都是高手  不懂帮顶吧

网友B:
偶是来看高手搞科普滴!顶顶。

网友:
怎么能那么不当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