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R Venture 90 的电机、电池、电调、陀螺仪选择

楼主(2012-10-29):
最近要测试 导航飞控设备,
平台就用的现有的JR Venture上测试。

主旋翼舵机是三个Futaba S9206
尾桨舵机Futaba S9256。

现在手上还有一块电调
HELI 120 EPTO

~~~~~~~~~~~~~~~~~~~~~~~~~~~~~~~~~~~~~~~~~~~~~~~~~~~~~~~~~~~~~~
请问
1、电机电池选什么,12s的锂电池行吗?
2、这个电调能用在上面不?
3、陀螺仪用gy401行不。

网友:
楼下正解,拿分闪人

网友A:
电机可以选700级马达 或者800级 支持12S  你那个电调可以用的  401可不可以用你试了就知道 最好换好点的陀螺仪。再提醒施主 这个飞机你调不好就等着扫齿

网友:
淘宝价格排序。。那个贵买那个。。

网友B:
陀螺建议gy520。

楼主:
求助啊,自顶。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建议gy520。

翻出来一个gy611的陀螺,好像是和s9256配套的。
~~~~~~~~~~~~~~~~~~~~~~~~~~~~~~~~~~~~~~~估计要有两年的历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可以选700级马达 或者800级 支持12S  你那个电调可以用的  401可不可以用你试了就知道 最好换好点的陀螺 ...

我会小心的。
~~~~~~~~~~~~~~~~~~~~~~~

网友:
好特别的飞机!!!!!

网友C:
脚架太大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脚架太大了,哈哈

装设备用的。
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