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改装阳台的吗? 改改是不是安全点 。卫生间跟阳台那个更安全呢?

楼主(2012-10-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卫生间和厨房是建筑中承重最大的地方。

网友:
多叫点朋友来你家玩,每次都十几个人,你看看楼板有反应没???家用机床根本就无需担心这些承重问题,靠墙放还是安全点。

网友A:
阳台好像有种是靠里面的墙壁的重量压着的。如果机子不大,直接放在窗台上应该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怕时间长了出问题啊    楼下可个农贸市场  人来人往     我还在考虑要不要给阳台买个保险呢

想知道你的设备有多重,家用的话,不必担心,人家5P的室外机才几颗膨胀螺栓啊!何况你这还是靠墙放。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网友:
得看是多重的床;

网友:
把所有重的机器都沿着承重墙放,这是个好方法,安全多了

网友:
95年的房子估计是砖混结构的,墙一般是不能动的。

网友:
如果楼板质量差的话,,只能左右墙打孔,,插钢梁。。也就是悬空架桥。。。。当然,前提是墙壁是承重的。。

网友:
安全第一,还是加固下才稳妥。

网友:
安置房就算了吧

网友:
有很多大型设备吗

如果觉得不安全还是找建筑专家研究好一点

网友:
卫生间承重是最大的地方,我的卫生间3,4个平方这样,4围都是梁。

网友:
阳台边上的墙是起平衡作用的啊  假如阳台是翘翘板的一边 ,那墙就是翘翘板的另一边啊,  我家老房子 阳台本来就有个窗户  进出阳台要跳窗户,后来把墙拆掉了, 阳台和厅连通了,可宽敞了,后来房产来我家说,你这么做很危险,  容易阳台掉下去, 搞的我老爹 阳台上啥都不敢放,  阳台上的暖气都给拆掉了,为了减重

网友:
还是放在卫生间吧,那里最安全。

网友:
卫生间安全。

网友:
安置房不知道结构,质量如何,最好要确认下阳台是和楼层一体浇铸的还是如楼上说的跷跷板结构的,如果是跷跷板样的还是不要考虑了,窗口的墙也不好拆的,压仓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阳台好像有种是靠里面的墙壁的重量压着的。如果机子不大,直接放在窗台上应该不错。

非常正确,95年拆迁安置房大多用楼板的;靠阳台的墙绝对不能拆,不然会上新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