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的正负极怎么区分?

楼主(2012-10-29):
电池的正负极怎么区分?谢谢!

网友:
聚合物为例,根部是铝片的是正极,根部是镍片的是负极,一般都会有“+”“-”标示的

网友A:
万用表~打到20V那档显示负值就把红黑笔互换下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YHYBEAR的图片左正右负!左正右负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热心,谢谢啊!!
已制作完成了,好笨啊!!现在想想!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YHYBEAR的图片左正右负!左正右负

我的电池标记貌似很淡啊!
所以我不确定,还是问问了。呵呵!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打到20V那档显示负值就把红黑笔互换下就知道了

这个方法,我是睡梦中想到了!呵呵!初中物理,真是笨到家了!
不过还是谢谢啊!

网友:
万用表量一下就好了!!!!

网友C:
接错了。就烧电器。我就这样烧了B6

网友:
我用万能表

网友:
用万用表一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果然犯傻了!!
如果傻到底一定要从外观分别的话!首先看电池上印刷的标记;标记都么得,那么以四楼图片中的电池摆放情况为例(电池包装折边向上,接头向上放在桌子上),都是左正右负;另外正极上有凹痕刻印的标记,负极上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
最后,不犯傻的人都会用万用表测试

网友:
一般软包锂电池,电池折边向上,极耳朝上放置,左正右负。

楼主(2013-04-02):
引用 网友C:
接错了。就烧电器。我就这样烧了B6

兄弟,我也是这样烧了B6了!!呵呵!!

网友:
上面会有“+”“-”符号。

网友:
理它有沒有標 +, - 用萬用錶測一下就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YHYBEAR的图片左正右负!左正右负

你这电池还有得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