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金刚微四轴载重测试

楼主(2012-10-29):
今天对黑金刚微四轴进行了载重测试,螺旋桨使用的是3叶5030。使用的电池是15c。3s .1300mah.重量是85克。我用一个重量是102克的大马达作为配重物体,空机重量为187克。装上电池和配重问题后,整机重量达到376克。飞行时间超过6分钟。不知道我这样的测试是不是很搞笑,4个小马达扛起一个大马达

网友A:
是挺好玩的

网友:
小四轴在室内飞 太happy了

楼主:
我在网上还购买了一款运动摄像机,大小和狗肉扑是一样的,过几天上传改装效果,应该很有意思

网友:
最上面的电机也带上桨岂不是更好玩?

楼主:
好创意,但是要考虑电池大小问题

网友:
不对呀,才8分,我的都上10分了呀,
改装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飞行视频: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4699

网友:
后来改成这样了
url]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9279

楼主:
你的不是黑金刚一体化微四轴,你的还是传统分体四轴

楼主:
不过换上你的飞控板也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因为黑金刚可以安装市场上任何一款飞控,

楼主:
特别是针对MWC飞控,不需要调节PID值使用原始参数就可以直接飞行了,估计很多使用MWC的的朋友对调整PID很痛苦吧,

网友:
如果能单卖机架的话早就入了

网友:
以为最上面的那个也在转,仔细一看图,原来是负载

网友:
这种小四轴那里有卖的?

网友:
这个很不错啊

网友:
个头小,精致又好看!

网友:
去淘宝看看把 整机大约800左右

网友:
不喜欢那飞控,呵呵,不过很期待楼主的航拍改装方案,合适的话我也想搞一台

网友:
这个mS 五轴的一样

楼主:
800多元的是配了运动摄像头的,升级了碳纤盖板了,方便安装更多的设备。不喜欢原配的飞控可以选择不要飞控,使用玩家自己手上的飞控,可以少40元。

楼主:
玩家自己有mwc的飞控的就不需要再买飞控拉。因为原配的就是mwc的轻量版。我在想把它做成无人,和pfv一体机应该会很诡异噪音小,从窗户里飞进去说不定别人都不知道

网友:
挺好玩的
问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家自己有mwc的飞控的就不需要再买飞控拉。因为原配的就是mwc的轻量版。我在想把它做成无人,和pfv一体机应 ...

期待你的FPV改装方案,有好的方案我就入一台,很感兴趣,就是一直没有好的方案和试用测试。。。

楼主:
你们可以自己改装啊,等我的方案???压力山大啊不过已经有一个仿狗肉扑的方案,高清,防抖动。有TV信号输出,可以遥控启动录像。可以存储录像,还在验证阶段,要出成品估计要等段时间了

网友:
好像很不错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们可以自己改装啊,等我的方案???压力山大啊不过已经有一个仿狗肉扑的方案,高清,防抖动。有 ...

没办法,人穷啊,对我而言几百块钱也不小了,还要入些其它设置,没钱去测试了,已经有台FPV四轴了,用的是迷你的5.8G图传的,1S供电,或者适合用到这台小四轴上,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1902想再搞台迷你型的,所以一直在等待有购入的玩家测试,,,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人穷啊,对我而言几百块钱也不小了,还要入些其它设置,没钱去测试了,已经有台FPV四轴了,用的是 ...

兄弟,看了你的效果好像还不错。改天我试一下。用在黑金刚上应该很配,其实fpv就这么简单。

网友:
微型   好玩 之前玩过V929

楼主:
黑金刚微四轴,使用原配的mwc轻量版,上控直接空翻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Y1MzM5MzI0.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人穷啊,对我而言几百块钱也不小了,还要入些其它设置,没钱去测试了,已经有台FPV四轴了,用的是 ...

图传最好搞FM的~5.8G的穿透性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挺好玩的

笑起来,好性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图传最好搞FM的~5.8G的穿透性不行

谢谢指点。没钱入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点。没钱入了,呵呵,

同距离下FM比5.8G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金刚微四轴,使用原配的mwc轻量版,上控直接空翻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Y1MzM5MzI0.html

航拍有视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