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问题 请教高手

楼主(2012-10-29):
昨天连着两个电调出问题 请高手给诊断诊断
黄皮的XXD30A 电调,飞机起飞觉得没劲,坠机后
电机
就哒。哒的 正转一下 反转一下,推油门不启动。
舵机
反应正常
换上第二个电调,开始电机也转的好好的 但是反转了 一会电调出各种声调的声音 拔下来 换了个头 电机一点反应没有了 加电不出滴滴的声了 舵机正常
又换上第3个 舵机电机正常 。所以判断是这两个电调出问题了。但是电调没烧,一点糊味没有 。是什么问题呢
也看了半天线,暂时没看到断线什么的问题
求高手指导

网友A:
有时候电调没有烧但是也是坏了。因为飞的时候长时间电流很大!

网友B:
电池和电调没有匹配?

网友C:
坏了 我的好几个这样

网友D:
电调真的很容易坏哦~~唉

网友E(2013-01-19):
电调其实对产品质量要求很高,电流很大,很容易烧坏原器件,所以对厂家采用原材料质量要求很高。
IC,MOS管一般美国IR的,台湾富鼎的比较好,太便宜不可能好用。电路板最好是沉金,过油的4层,6层板。
太便宜的电调材料肯定不行。供大家参考。
FAVOURITE 华沃瑞电调已经在国内外市场推广使用,有兴趣了解的朋友请联系我。QQ:394190682

网友F:
春 节快乐!

网友G(2013-03-11):
是否没设置好油门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