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指点一下,MWC怎么安装GPS?

楼主(2012-10-29):
我有一块MWC标准版和一块AOIP版的飞控,请知道一下怎么安装调试GPS?
另外,推荐一下哪款GPS比较好。

网友A:
四轴6M 固定翼再还一些6H ubol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轴6M 固定翼再还一些6H ubolx的

直接连到飞控板就可以实现定点吗?还需要什么设置和其他硬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连到飞控板就可以实现定点吗?还需要什么设置和其他硬件吗?

MWC没用过 但是我用APM2.5 语言都一样的吧
GPS插上就工作 搜星之后调试就能用了

楼主:
目前还没有得到想要的方法啊,欢迎大家多给指导.

网友:
我也想装GPS  嘿嘿

网友:
dev版的mwc设置好是ublox即插即用

lea 6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