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个小东西 大家看看有啥用!!

楼主(2012-10-29):
翻翻翻 翻到两这个小玩意 大家给看看这东西上边都是啥元件 然后还有点啥利用价值

还有这个LED输入电压应该是多少啊。。呵呵 新人傻问题 大家见谅了。。

网友:
啥几把玩意??

网友:
扫地机器人?

网友:
神马东东啊

网友:
好像是LED灯啊

网友:
是个电路板和LED灯。

网友:
不可能是扫地机器人

网友A:
这牌子是车用的牌子!不会是倒车雷达吧??

网友:
机器人残骸

网友:
不认识额不认识额

网友B:
6个脚的好像是5050 LED,2.4V,淘宝上好多的,3毛一片,可以DIY个灯

网友:
电容、二极管 ??

网友:
这也叫人猜呀?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牌子是车用的牌子!不会是倒车雷达吧??

确实是车用的 第一个应该叫晴雨传感器 安装在前风挡玻璃上的
第二个就是一led了
发上来的目的只是让大家瞧瞧能用这东西做点啥  废物在利用也

楼主:
引用 网友B:
6个脚的好像是5050 LED,2.4V,淘宝上好多的,3毛一片,可以DIY个灯

谢谢 谢谢 回头试试

楼主:
然后楼上几位为什么会说是机器人呢 而且还扫地的

网友:
拿来干啥的这板子?

网友:
没见过 不知道什么东西呵呵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694154&pid=8796989

他们想机器人想疯了

网友:
上面有电阻电容三极管二极管,可以作为维修配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谢谢 回头试试

看这块电路板的做工   元件就不是淘宝上的东西了  应该是欧司朗或者可锐等的LED 几毛钱是买不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楼上几位为什么会说是机器人呢 而且还扫地的

在家扫地扫烦了,希望有机器能代替工作。

网友:
电压应该不超过2.5V

网友:
只能拆点零件用了

网友:
实在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网友C(2012-12-02):
你都说晴雨传感器了,那就装飞机上呗,监测到下雨就返航。

网友:
LED一定不是cree(科瑞)的。欧司朗倒有可能。2.4V电压应该正解

网友:
什么 东西  不懂

网友:
奔驰车配件,后尾灯LED.应该猜对了,昨天刚拆一个,一大串LED加电路板。

网友(2013-01-19):
第一张中紫色的是雨滴传感器,6个黑颜色的是红外接收二极管,第二张是5050红外发射管

网友:
LED的驱动电压分别为:
红、黄、绿     1.8V
蓝、白           3.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都说晴雨传感器了,那就装飞机上呗,监测到下雨就返航。

哈,这个主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