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8对频完成后设备动作都正常为什么电机不转!发出哒哒哒...................的声音

楼主(2012-10-29):
XG8对频完成后设备动作都正常为什么电机不转!发出哒哒哒...................的声音

网友:
跟电调的设置也有关系,比如进角或者启动电流

网友:
类似的问题  XG7也出现过  但是  一般都是线没紧

网友:
楼上分析得很正确啊

网友:
我认为板凳说的有理

网友:
重设油门行程还有油门正反向

网友:
新电调没有重设油门行程,导致油门没归零,自我保护了

网友:
要确定油门行程

网友: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换个电调问题解决了哈

网友:
重新设置一下油门行程。应该可以了

楼主:
电调设置问题搞定!
油门到顶,接电
响两声马上拉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