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亚拓油动600尾巴上下抖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0-29):
尾轴刚刚换新的!

网友A:
检查你的转速是不是够了?悬停1750左右,3D 2000左右,另外就是主轴横轴有问题也可能上下抖动。

网友B:
检查你的转速是不是够了?

网友C:
横轴胶圈过硬或者机身某处齿轮咬合过紧

网友D:
无副翼的话可能感度高了

网友E:
大桨转速,主轴横轴,横轴胶圈,齿轮咬合都有可能

楼主:
谢谢大家!我按大家的建议检查检查!

网友F:
机械安装不严密也抖

网友G:
有副翼的话看主轴横轴尾轴是不是有弯的,排除了以后看跷跷板两个固定螺丝松了没有,这些全部排除以后建议你螺距曲线整体降下来一点,然后油门曲线整体上升一点。基本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