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不了的续航和果冻问题发视频大家给分析一下~~~

楼主(2012-10-29):
NANO mars 6s 10000MAH 15c 锂电,
购买前好多人都说可以满载飞15分钟左右(商家也这么说),
可是陆续买了3块电池都没有一块超过6分钟(设置的报警电压3.6V),昨天上午电池的表现更是让我无法接受,
气温15度左右3块电池飞行最长时间是1分零3秒开始报警,
最短的那块是36秒开始报警,还有一块是55秒报警。
中午捆绑GOPRO一起飞了一块电结果还比昨天好一些,
飞了5分半钟开始报警。
所以发视频请大家给分析一下到底什么原因?
此外Z15云台的果冻问题也似乎有了答 案——就是云台在空中的抖动造成的。
移动设备请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Y4NDE5Nzg0.html

网友A:
抖啊。。抖啊

网友:
是用什么报警的呢?WKM自带的电压报警?还是额外的哔哔响报警器?报警下来之后,有没有再看看电池电压?

网友:
S800不用云台好象也很好呀。

网友B:
额……看完视频……哔哔响警报器……
不过呢,NANO Mars是比较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抖啊。。抖啊

不是一般的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看完视频……哔哔响警报器……
不过呢,NANO Mars是比较不靠谱……

不是一般的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享一下我的数据:
6S1P 15000mAh 4-10C电池,全负载17分钟,3.5-3.6V
6S1P 5000mAh 50C两块并联(等于1 ...

什么牌子的电池?我用6S格氏5000mAH两块并联满载飞过9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享一下我的数据:
6S1P 15000mAh 4-10C电池,全负载17分钟,3.5-3.6V
6S1P 5000mAh 50C两块并联(等于1 ...

能分享一下横滚、俯仰、方向、垂直的感度参数吗?我的是240  240 170  17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一般的抖啊!

和我无副翼一开始差不多

网友C:
可以肯定不是电池的问题啦,还是晒一下设备及装备情况以及起飞重量吧,估计7500克,看的起飞重量都快全油门了
还有一问题值得分析,掉电很猛的话,一般是压降的问题,所有设备的电都取之动力电会不会是C不够,试试不取动力电看看
我的wkm四轴,10Ah电每次都飞25分钟,加电台的话少2分钟左右。好几次拍过图片后电还太多,只好定点放电到3.7报警,下来回弹3.85整好保存,郁闷吧,现在出去拍图片都不愿带大电了,5200的6S还飞16分钟,刺激LZ啦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分享一下横滚、俯仰、方向、垂直的感度参数吗?我的是240  240 170  170

15000电池是Redzone,其实淘宝上15000的电池没多少款。
5000的电池是雷鹏,感觉最后3.6V到3.5V的电压掉得很快。

我偏向温柔飞,感度都很低,160、160、130、13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肯定不是电池的问题啦,还是晒一下设备及装备情况以及起飞重量吧,估计7500克,看的起飞重量都快全油门 ...

我也是全部取自动力电池,有飞控、云台、iOSD、图传、电台,两块6S1P 5000mAh并联也可以飞14分钟,楼主的问题明显是电池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全部取自动力电池,有飞控、云台、iOSD、图传、电台,两块6S1P 5000mAh并联也可以飞14分钟,楼主的 ...

我用的还差电池呢,狮子,5200,6S内阻2.2.4.4.2.2偷工减料的便宜电池,LZ说他用两块并联可以得到9分钟,有很大的可能是C数不够的问题,因为标15C的电池一般都10C,全负载一个电机算15A都90A了,其它再用点动力电,C数的问题,两个6S5000电就算20C都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您觉得呢
还有您的参数160,160,130,130,难道不掉高度,我用这个参数过,掉高度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还差电池呢,狮子,5200,6S内阻2.2.4.4.2.2偷工减料的便宜电池,LZ说他用两块并联可以得到9分钟, ...

C数问题,不就是电池问题了吗?你看看你之前是怎样说的?还有,这参数真的不会掉高度,已经飞了20、30个起落了,不装云台和相机的话,我还要降低感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肯定不是电池的问题啦,还是晒一下设备及装备情况以及起飞重量吧,估计7500克,看的起飞重量都快全油门 ...

s800+z15-G+5.8G图传+悟空飞控+6S1P 10000AMH电池 就这些,重量应该和大部分用这个配置的一样,所以同样的电池飞行时间短就应该探讨一下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00电池是Redzone,其实淘宝上15000的电池没多少款。
5000的电池是雷鹏,感觉最后3.6V到3.5V的电压掉得 ...

低感度是不是会节省电力呢?因为不用那么快的使用瞬间大电流去修正机身,不知道有没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数问题,不就是电池问题了吗?你看看你之前是怎样说的?还有,这参数真的不会掉高度,已经飞了20、30个 ...

说的的确有点矛盾,电池C数不足,搭配不合理

网友:
找个能测电池内阻的充电器测下内阻,10000MAH的内阻在4毫欧,超过8毫欧电池内阻的电池基本没啥用

网友:
抖啊,是不是云台感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