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家的冰箱最近制冷差,不停机。什么原因。 如果发在本版块不合适请版主保留几

楼主(2012-10-29):
请那位懂冰箱师傅帮帮忙。冰箱制冷差,不停机。什么原因呀?

网友:
雪种漏了,再继续开机了,对压缩机不利。

网友:
1.制冷剂泄漏。  2.门封密封不严。 3 。压缩机磨损严重

网友:
风冷的断电 开门 化冰。 直冷漏佛里昂可能大一些 仅供参考

网友:
里面结冰了吗

楼主:
谢谢楼上 几位的回复。先从简单的开始检查。先看门缝。

网友A:
说详细点(是风冷还是直冷的)我是搞制冷的也许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详细点(是风冷还是直冷的)我是搞制冷的也许能帮到你

应该是风冷的。能听到风扇的声音。型号是。National 松下 NR-C25MIC
刚才看了下门缝没问题。

结冰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是定时化霜器坏了,冰太多风路堵了,

楼主:
我去看看又没有结冰。

网友:
是不是该换台新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风冷的。能听到风扇的声音。型号是。National 松下 NR-C25MIC
刚才看了下门缝没问题。

风冷的好办,这种型号一般是化霜定时器坏了,你可打开后背压缩机盖,定时器就在左边一小盒子里装着(型号是TMDF702AD1)照着买一个装上去就好了,市面上外表一样的有两种,千万不要搞错,买错了故障还是原来那样的(不懂我可教你怎分辨)

楼主:
结冰了。 蒸发器上全是冰。我用电吹风 把冰都融化下来,把接水盘 结满了。刚插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冷的好办,这种型号一般是化霜定时器坏了,你可打开后背压缩机盖,定时器就在左边一小盒子里装着(型号是TM ...

我对这个还真不清楚。麻烦你说说咋分辨。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对这个还真不清楚。麻烦你说说咋分辨。谢谢。

定时器1和3脚是电机接线(去买时可用三用表电阻档测1和3脚大概30K左右,同时要用一字起子逆时针调定时器中心点一周看表30K电阻保持不变就可代用了)市面只有两种外表相同的其中一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冰了。 蒸发器上全是冰。我用电吹风 把冰都融化下来,把接水盘 结满了。刚插电。

经过你人工化霜,能正常工作两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1和3脚是电机接线(去买时可用三用表电阻档测1和3脚大概30K左右,同时要用一字起子逆时针调定时器中心 ...

谢谢。我先开机试试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再买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过你人工化霜,能正常工作两天

请教下. 我的冰箱现在是 制冷正常,却不停机咋回事呢?

网友B:
制冷正常,却不停机,这是温控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冷正常,却不停机,这是温控问题了。

谢谢.  把温控器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把温控器拆开看看.

这冰箱是用机械温控的,坏的几率只有百分之一,你可拆下看看是否感温头部象火柴头那点是否有缺 陷(如果有可以肯定是坏了)

网友:
小猴子很热心,好样的

网友C:
好像还有根电热丝容易坏

楼主:
温控器拆下来,调了里面的螺丝。可以正常工作了。(调了以后可能 温度范围变了。不过冷冻室放一碗水,20分钟冻成冰块了。算是修好了。)

谢谢 各位的帮助。

除冰部分还没查清楚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还有根电热丝容易坏

好的。我查下是不是电热丝坏了。 请问怎么判断 化霜定时器 的好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查下是不是电热丝坏了。 请问怎么判断 化霜定时器 的好坏呢?

我说你怎不相信呢,这机型化霜定时器坏是通病(里面粉红色齿轮老化),你可1和3脚接上220v看是否转,定时器侧面有个小的观察窗,好的话可看到齿轮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你怎不相信呢,这机型化霜定时器坏是通病(里面粉红色齿轮老化),你可1和3脚接上220v看是否转,定时器侧面 ...

好的。这就去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你怎不相信呢,这机型化霜定时器坏是通病(里面粉红色齿轮老化),你可1和3脚接上220v看是否转,定时器侧面 ...

老大你说的没错。按你说的方法1·3接220V齿轮不转。电机在手上有动的感觉。准备拆开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你怎不相信呢,这机型化霜定时器坏是通病(里面粉红色齿轮老化),你可1和3脚接上220v看是否转,定时器侧面 ...

拆开了。化霜定时器 正如你说的 粉红色齿轮老化 碎掉了。

这下没辙了。烧不到合适的齿轮 替换。只能换整个化霜定时器了。还不知道 珠海有么有卖的呢。 淘宝又怕不能匹配。

网友:
论坛处处有高人啊,以后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发的论坛来,让大家帮忙想办法。

网友B:
齿轮就D一个吧,反正是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了。化霜定时器 正如你说的 粉红色齿轮老化 碎掉了。

这下没辙了。烧不到合适的齿轮 替换。只能换 ...

(这个型号正确61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item.TB/item.htm?spm=a230r.1.10.40.1DHwOl&id=6873202197&_u=v1l2cao0632(这个型号正确 ...

太好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就D一个吧,反正是折腾。

这个齿轮可不好 D 呀.

网友D:
学习了,论坛感谢高手呀

网友:
学习学习,开个冰箱修理学习班呗,呵呵

网友:
顶啊,都是高手来的

网友:
高手,牛人的集散地

网友E:
我家还有个到冬天冷藏室冻冰棍的,夏天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还有个到冬天冷藏室冻冰棍的,夏天就正常

呵呵 。冰箱还可以分季节呢。

网友F(2012-11-29):
赶快改一台空气压缩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