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组装台450PRO 准备入手些配件 求大神给点指教 看看有什么改进

楼主(2012-10-29):
刚入魔不久 在家模拟器练了3个星期 感觉悬停都不错了  想在准备自己组装台450PRO 求各大神给点意

有什么建议请直接指出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下 。现在用的是天7的控来练习(美国手)

网友A:
哈哈,两个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两个陀螺仪

陀仪就是不知道哪个好 我怕太重了

网友B:
不要买简装版,我就是受害者!!

网友:
还有,买了GY650陀螺仪干嘛还买ZYX三轴陀螺仪?又不上无副翼

网友:
电调也要换,3800KV的电机不要用14T的电机齿,用的话转速太高了,用12T的就够了

网友:
还有,斜盘不要用辉盛9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买简装版,我就是受害者!!

简装版有什么缺点? 还有哪个陀螺仪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装版有什么缺点? 还有哪个陀螺仪好啊

简装板精度严重不行,双桨怎么调都调不好,而且好多东西都是十字螺丝,打胶很厉害,基本是一次性的东西,我现在旋翼头,尾巴全换了,这几天准备把机身也换了,主轴坐的轴承也不行,搞得我的飞机抖。GY650是有副翼用的单轴陀螺仪,而ZYX是无副翼用的三轴陀螺仪,简装版是有副翼的,还有,如果上无副翼的话千万不要用辉盛舵机,至少MD933!你那个电调换成好盈飞腾40A的吧,不要用好盈天行者,电机齿用12T的就行了,不然过载烧电机和电调~

网友C:
飞机别买简装版的.建议直接上飞越680版本的无副翼,GY650的陀螺就别买了,这个陀螺不这么理想,而且价格还要200来块.买680元的那个PRO飞机,你得用ZYX无副翼陀螺.
3800KV电机,用12T齿轮就OK了.斜盘舵机 用灰胜9克也可以,但最好买933或者939的斜盘舵,估计会耐用很多,价格也贵不了多少.天性者40A-UBEC版本的,还不错.我在飞.别买40-BEC的.老版本的就是了.
可能还需要买1.5T的螺丝刀其他 如果已经有了,就OK了,对了充电器 可能需要买一个.至少B6或者A6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别买简装版的.建议直接上飞越680版本的无副翼,GY650的陀螺就别买了,这个陀螺不这么理想,而且价格还要20 ...

无副翼会不会难上手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无副翼会不会难上手啊

不会,无副翼,相对,飞起来后,容易控制,因为飞机不太有副翼那样,需要实时的修正,相对比较稳定,尤其是悬停的时候.
当然这样不适合练习,因为你没啥好练习了,无副翼都帮你稳了.

所以如果你想飞有副翼的先也可以,用有副翼,陀螺就没必要用ZYX了,用GY650 或者在论坛收个GP750

网友:
有这钱不如买个二手,慢慢捣鼓。飞机熟悉后直接亚拓450或更大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无副翼,相对,飞起来后,容易控制,因为飞机不太有副翼那样,需要实时的修正,相对比较稳定,尤其是悬停的 ...

多谢魔友的建议。 650无副翼450pro.MD933.好盈飞腾40A.无刷马达3800KV.GST9257数字锁尾陀.zyx陀螺仪.花牌11V电池.B6充电器. 这样怎么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多谢魔友的建议。 650无副翼450pro.MD933.好盈飞腾40A.无刷马达3800KV.GST9257数字锁尾陀.zyx陀螺仪.花牌 ...

哈哈,把最前面那个“650”去掉就OK啦,电池至少4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把最前面那个“650”去掉就OK啦,电池至少4块吧

额 我把淘宝上的价格都打上了 我汗

网友:
建议收个退魔的,比较全面,而且也便宜,找成色好点的就行。

网友:
折腾一下什么多懂了哈

网友:
楼猪应该经历这个过程,该走的路必须得走!一步到位,对于设备来说,有米就行!不过技术需要积累!炸吧!!GOOD BOY!!!!